刚发了个飞越的人性化外场用手机调机的帖子,我自教你一招更绝的

楼主(2013-02-17):
刚发了个飞越的人性化外场用手机调机的帖子,我自教你一招更绝的,你是不是已经拥有了小姨子,你是不是还具有小姨子的USB调机数据线,那么如何要用手机在外场用,接下来你只要准备一个蓝牙适配器(就是电脑上的哪种)然后准备一条双USB连接线,将连接线一头插适配器,一头插小姨子的USB调机线,打开手机搜到信号,就可以调机,另外我告诉你USB排线线序,USB空的在上边平放,对着看最右边是电线,最左边是地线,中间两个是信号线,插在小姨子里不显示数据,你就把中间两条线倒一下就可以。不明白的继续问,懂得要顶起来。

网友:
这个......没怎么看懂,无线蓝牙插小姨子,手机直接调.....

网友A: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蓝牙适配器一个20多元(质量好点的),双母头usb连线10元,还要改线路,改完线路电脑上又用不成了。成本+劳力也比飞越的USB蓝牙连接器贵了,还一大堆线。恕我直言:自己试试玩还可以,拿来推广实在含义不大。楼主千万不要生气啊。

网友:
我觉得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有时间试下,材料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蓝牙适配器一个20多元(质量好点的),双母头usb连线10元,还要改线路,改完线路电 ...

楼主:
不用改线,我的意思是,蓝牙还可以用在别处,机机不是每次都要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