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接收机上的的螺距通道是那个呢。。

楼主(2013-02-17):
如题,说明书上从上到下前两个是备用频道,第三个是
陀螺仪
灵敏度,第四个是方向舵,第五个是升降舵,六是副翼,七是油门,侧面两个一个是备用一个是绑定时候用的,螺距通道在那里呢
。。。。。。。。。

网友A:
如果你的感度设置在gear通道,那aux1就是螺距!
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打开舵机监视选项,再打一下舵就知道哪个是螺距了!

网友B:
中山胸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