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电压乱了。

楼主(2013-02-17):
有个’日‘字形隔离变压器  次级输出  6.3  12  36  120V  交流测量电压很正常 装了4个二极管整流 二极管一端带螺丝的就直接拧在 铁心上的固定孔 整流后电压乱套了。  6.3变25V  12也是 36成了70几/V铁心和初级次级线圈没短路。怎么会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接负载就正常了 原理不知

网友:
交流电整流后,直流电压相当于原来交流电的1.4倍。你这高的离谱,莫非是倍压整流?

网友:
正弦交流电有效值和最大值之分,我们用的220伏是有效值,即变压后测量的也是有效值,但经桥式整流滤波后如果是空载直流电压将会被逼到接近交流电的最大值,接上负载就会正常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原值的1.414倍,这是空载时的最大值,加负载后这个电压会下降,你看一下我画的这个桥式整流的示意图,看你是不是接成了倍压形式。

网友:
变压器比较次吧,怕是买到铝的了,电压调整率比较高,功率越小的话,调整率也会越高,所以空载会有那么高

网友:
二极管的绝缘有没有搞好,二极管都拧到铁芯上?

网友B:
加上滤波电容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确实高的有点稀奇

网友:
你用的是数字表测的吗 用指针表测下看是不是也这样的 有可能是用数字表受到干扰

网友:
接好的图发一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原值的1.414倍,这是空载时的最大值,加负载后这个电压会下 ...

没接错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滤波电容就不会了。

没接电容滤波  冲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电容滤波  冲电用。

记得是说脉冲电流充电的效果更好。
但没滤波的话就会电压偏高,接上电容后的电压就接近(V*1.41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错就是这样的。

测一下变压器次级的交流输出电压,如果整流管都没问题,没道理会出现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是因为二极管接到铁芯上了

网友:
还在真不敢乱说,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表?

楼主:
数字表量的。    接负载 6V  12V  正常  就是36V还是不正常 50V多点。看来二极管还是不接触铁心的好 也安全 就是麻烦点。

网友:
测量问题,你测整流之前肯定还是正常的

网友:
变压器质量较差,漏磁,感应电

网友C:
你的数字表太差了找个机械表一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