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b6充电器放电设置为1a为什么实际老在0.4---0.5a哦?

楼主(2013-02-17):
请问用b6充电器的朋友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电池品质太差,b6的充电机制遇上差电池就会这样

楼主:
格氏 ACE 啊!虽然不能说是太顶尖的电池,但是品质与不会是太差吧!
而且我没有一次看到b6充电器 放电能到1A的,试过好多款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品质太差,b6的充电机制遇上差电池就会这样

你确定是电池品质的问题?实际上是B6放电功率只有5W所限,1A是最大放电电流,前提是放电功率不能大于5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电池品质的问题?实际上是B6放电功率只有5W所限,1A是最大放电电流,前提是放电功率不能大于5W。

看错了,我以为是充电呢,不过我用过2个B6,第一个可以1A放电,第二个只能0.5,都是所谓的正品带标

网友:
制遇上差电池就会这样

楼主:
原来是这样哦!12.4×0.4~4.9W了哈。这个充电器的放电功能也太是那个鸡肋了哈!得重新考虑一个大功率快速放电的了,各位介绍一个哈!

网友:
我的也是只有0.5A放电

网友:
放电功率5W,b8放电功率15W

网友(2013-04-17):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哦!12.4×0.4~4.9W了哈。这个充电器的放电功能也太是那个鸡肋了哈!得重新考虑一个大功率快速放 ...

206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