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配置跪求大神们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2013-02-17):
目前的配置是
XA650(未改)  NAZA+GPS   恒力4822 KV390  好盈飞腾40A(or铂金30A)  6S或者3S串   MC6500 pro云台

配机需求是能挂N5微单,能进行简单的航拍,整机带设备(含图传设备)能比较稳,留空时间能长点。

再次拜谢!

网友:
四轴不懂 帮顶

网友A:
就你现在这个配置挂不了5n吗

网友B:
改下轴距 用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轴距 用15寸桨

谢谢前辈回复!其他电机和电调搭配有问题吗?
轴距改到多少合适?改大 后有什么会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回复!其他电机和电调搭配有问题吗?
轴距改到多少合适?改大 后有什么会有什么变化呢?

改成650轴距 就够了,你都用6S了  你查查你电机能不能15寸

网友:
电机配15寸桨正合适,但是架子要考虑下,我觉得用MH850的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