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120d02s容易扫齿的一个初步想法,应该是有效

楼主:
查看数: 2339 | 评论数: 21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2-17 10:14

正文摘要:

大家都知道v120d02s最大的问题就是尾桨轴传导致容易扫伞齿。 原因就是炸鸡时尾桨受到碰撞堵转,那就想一个办法减少尾桨扫到东西不就行了 下面上一张图 像这种飞机把尾桨包围起来不就好了吗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解释下。为何模型的尾旋翼这么大。真机又不用这么大?好像改小点。是转速不够么? 还有模型起飞机身都有 ...

直九原型机是海豚,所以也是涵道尾桨,真机用涵道尾桨的也不多,带风道,小直径多叶片高转速,但效率较低,尾部结构比较笨重。
华有一款仿真机WZ Q2,用的涵道尾桨,但又不是轴传

引用 网友C:
顶起学习...
引用 网友D:
用130X的金屬齿

引用 网友E:
不好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专业
引用 网友G:

路人甲表示:

非常不正经滴插进来解释下为什么直机起飞后悬停是右倾的

我们知道尾桨产生的侧推力有2个效果,一个效果是促使机身旋转,这个效果被用来抵消大奖对机身的反扭力。另一个效果可能常被我们忽略,尾桨会推着机身向左飘,在地面上,这个侧推效果不是很大,会被摩擦力抵消。到了空中没有摩擦力抵消,只能依靠机身右倾来平衡这个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实际实验中无论如何提升尾桨高度,始终无法根除右倾的原因(但是合理的尾桨高度的确可以减小侧倾幅度)

有些人把直机起飞左飘归咎于地效,其实不然,根据以上理论,水平起飞的直机如果不经修正,基本上会左飘的,其实验证起来也蛮简单的:垫高左侧脚架,让其趋近于悬停角度,理想情况下是可以垂直起飞的

至于真机如何摆脱这个效果,在下没实际开过真机,就不妄自揣测了

顺带插一句地效:指地面对大桨气流的干扰。此效果会导致飞行不稳定,但却不是左飘主谋

至于模型尾桨比例偏大,我想这和执行动作所需的锁尾强度及设计裕量有关,毕竟很多模型动作真机做不出来,桨面比例略有区别也是情理之中
引用 网友H:
根据奥卡姆剃刀理论来讲,楼主只会越改越蛋疼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华科尔赚钱的伎俩,
引用 网友K:
V120D02S掃齒有兩種的:

1. 炸機掃齒
2. 沒炸也掃齒

要解決 1, 不炸機就可以了, 真的控不住要炸時打熄火也可以有效保護傘齒
要解決 2.... 先說說 2 的成因: 因為機尾的尾傳動傘齒太薄,轉動時會有機會滑出來,因為薄,只要滑一點點「D」洞就很容易掃成「O」洞,要解決,就要解決不滑。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最多人用的是把尾杆磨短..... 我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就是用一點螺絲膠把齒和傳動軸貼一下,也把傳動軸與軸承貼一下,這樣傘齒不會再滑出來,也變得耐用很多, 不妨試一下....
引用 网友L:
做传动限滑就可以了,基本不扫齿。涵道尾太重,又复杂,不耐炸,没意义。
引用 网友M:
想法不错!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好搞
引用 网友P:
想办法解决扫齿就好了,不要试图用函道尾翼,那个太重了,小鸡鸡受不了。

可以让尾传动齿打滑的。
引用 网友Q:
涵道太重了,而且炸机时涵道变形一样会炸到尾桨
引用 网友R:
不扫齿就不是华科的风格了
引用 网友B:
谁解释下。为何模型的尾旋翼这么大。真机又不用这么大?好像改小点。是转速不够么? 还有模型起飞机身都有倾斜的。看着好蛋疼
引用 网友S:
这么复杂干嘛,尾部下面加跟撑杆就好了。就像你发的图片那架直9尾涵道下面那根东西一样。

网友A(2014-04-08):
引用 网友B:
谁解释下。为何模型的尾旋翼这么大。真机又不用这么大?好像改小点。是转速不够么? 还有模型起飞机身都有 ...

直九原型机是海豚,所以也是涵道尾桨,真机用涵道尾桨的也不多,带风道,小直径多叶片高转速,但效率较低,尾部结构比较笨重。
华有一款仿真机WZ Q2,用的涵道尾桨,但又不是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