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玩儿小铣小雕的用的同步轮是梯形的还是弧形的?

楼主(2013-02-17):
淘宝上看到半成品同步轮很便宜,自己有小车加工也方便。跟卖家说到用途的时候,卖家表示梯形同步轮可能不适合高转,让我买俩回来试试。我晕。

网友A:
用过梯形的,6千转3千。

网友:
路过,等高人回答。
其实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梯形的,6千转3千。

没看太明白,能不能多说几句让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是本该6千,梯形只能到3千吗?

我倒。喝多了。看明白了。电机6000,主轴3000。再问一下,同步轮都多少齿的?

网友B:
还没有用到这个,你想用多少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用到这个,你想用多少转速的?

电机是500-4500。主轴是200-10000左右。塔轮调速。

网友:
好像是圆弧的好些,精度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太明白,能不能多说几句让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是本该6千,梯形只能到3千吗?

我倒。喝多了。看明 ...

网友C:
用弧型的,带轮可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6000转30个齿都没问题,我4500转30个齿更没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弧型的,带轮可自己DIY。

谢谢回复,凭我的加工能力还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儿呢,但,买毛坯轮自己加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图上有参数

网友(2013-04-22):
这个不单要看转速,还要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