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预热

楼主(2013-02-17):
刚买了phantom,在室外预热,一直是黄灯闪+控制模式灯(绿灯)(GPS模式),等了得有4分钟,还预热,不耐烦了,直接起飞了,飞了两块电池,都等了预热4分钟左右,还预热,请问,我这两次没等预热完毕就飞有何坏影响?预热得要多长时间啊,4分钟还不够啊?

网友A:
应该早完成自检了,楼主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早完成自检了,楼主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是的,完成自检了,说明书快看透了,自检完毕是闪四下绿灯,接着是预热,可是一直在预热

网友B:
我是东北的, 我也发现过 PHANTO 预热问题 , 有点慢, 因为我是东北的   在室外时候 有点慢, 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的样子(第一块电池), 不过在  室内(停车场,房间等)就快些(2分钟左右), 不过我的机器是 第一块电池 预热完毕了飞完下来, 插上第二块时候,黄灯闪烁(您说的预热) 不会第一块一样慢的, 第二块有时候 直接自检完成后  找完HOME 点了就不闪烁了 , 第二块就快了很多。 不过我的是 飞起来后 飞行器有 偏移的现象, 待飞2分钟左右后就没事了, 不偏了,不知道您的是不是也范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东北的, 我也发现过 PHANTO 预热问题 , 有点慢, 因为我是东北的   在室外时候 有点慢, 大概需要3分 ...

很感谢您的回答啊,我刚才去楼下试去了,很耐心等了5、6分钟,黄灯终于不闪了,也就是预热完成,这是我第三次飞行了,前两次都没等预热完就飞了(不耐烦了),起来后一直是GPS模式,刚开始漂移?我是低空,大概1米5高,脱控是没有问题的,越往高就飘的厉害了,您是时间上不稳定,我是在高度上不稳定,不过,这个漂移的范围有没有个界限呢?水平大于多少米或者多少厘米算漂移?多少的挪动还是会有的,不会一动不动的在那里,您的问题还是我得了解下漂移的界定再答,我的没有特别稳,大概其是原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答啊,我刚才去楼下试去了,很耐心等了5、6分钟,黄灯终于不闪了,也就是预热完成,这是我 ...

您好, 我的漂移不是说很不稳定(只是对于飞控飞行时间上的不稳定,启动时间什么的), 相对于一个小飞行器来说,这么的漂移(毕竟2分钟后能稳定悬停)我能接受 毕竟价位在哪里,飞行器大小在那里, 本人也有ACE ONE , 没有一点漂移,就是定钉子, 我说的是 刚开始有,飞行过2分钟左右就没有一点漂移,  您要是说 有漂移的话  首先 尝试校准指南针,后在调试 感度。 我相信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没有什么范围,可以说是定钉子, 我的PHANTOM 现在 稳定后 完全可以撒手 不用管飞行器,打电话,喝咖啡都OK ), 当然 有风天气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答啊,我刚才去楼下试去了,很耐心等了5、6分钟,黄灯终于不闪了,也就是预热完成,这是我 ...

呵呵 个人见解 希望能帮到您, 可加我QQ  互相探讨下使用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的漂移不是说很不稳定(只是对于飞控飞行时间上的不稳定,启动时间什么的), 相对于一个小飞行 ...

专业啊,都有ACE ONE,我连个悟空都没有,等有钱了也买个定钉子,那航拍该多稳啊,感度那些东西我轻易不敢调,精灵不是免调试吗?就用的默认参数,指南针校对是第一次就做了的,如何知道指南针模块失效?比如指南针坏了,我怎么才知道它坏了?

网友:
學習學習~
前幾次我也都沒等預熱完就飛了也是等不耐煩了,起來後也是一直用GPS模式飛行,
之後都有等預熱完成後在飛,後來發現預熱完成在飛 比較穩定.沒有預熱飛 比較不穩~~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有這樣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啊,都有ACE ONE,我连个悟空都没有,等有钱了也买个定钉子,那航拍该多稳啊,感度那些东西我轻易不敢 ...

PHANTOM 充分可以 定钉子(我的现在可以充分可以定钉子), 当然了这事相对的, 因为有风情况飞行器会有不适,还有 毕竟飞行器小,所以 他会受很多外界因素导致飞行器飞控计算完毕后时刻要打舵(导致飞行器有点波动及微动)这个肉眼基本可以看不出来除非你去细看。 在一个,你说的 免调试,只不过是相对的, 我手头拿来PHANTOM 后 都是默认参数 飞行器来待稳定后照样 定钉子。 当然了后来做了些简单的参数调整, 说的是免调试,只不过是傻瓜形式,没有说 不用去调试,因为飞手不同,地区不同 飞行器的状态都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C:
我觉得phantom一些地方要改进,比如接电池的时候会响一下提示,我觉得没必要,不是有灯光吗!在自检和预热这块主要的时段结束后,加个提示音最有效,听见响就可以飞了,无需一直盯着,看着眼花!各位说是不?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自检和预热完成后尾灯的提示,我的说明书是写最后6次黄灯快闪后消失即可飞,网上有说8秒后可飞,说明书没提及时间和预热一词,视频教程里自检和预热细节又没有,又是英文的,字幕又不打,大公司省这点钱干嘛啊!

网友:
3秒延迟不关闭油门不好,不能及时停止损害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也是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小精灵应该用的是naza-m,黄灯+绿灯是航向锁定模式吧,可以起飞了。

网友:
我一直是黄灯+两红,不解啊!就这样飞吧,等待答 案了!机器晚买就好啊,会降价,许多地方还会改进

楼主:
我现在已经每次都预热完才飞,预热在5分钟左右,叫人头疼的是航拍的画面抖,加了减震球也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hantom一些地方要改进,比如接电池的时候会响一下提示,我觉得没必要,不是有灯光吗!在自检和预热这 ...

呵呵,我们正在做这块的视频,中文的。预热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大家还有要经过预热这个过程,然后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hantom一些地方要改进,比如接电池的时候会响一下提示,我觉得没必要,不是有灯光吗!在自检和预热这 ...

启动时的声音应该是电调发出来的,如果没有声音,那你怎么知道电调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小精灵的预热时间是太长。但是重新做一下指南针校验会好些。我的F450也是大疆NAZA,每次飞整过过程都在30秒之内。飞控不一一样的吗?

网友E:
每次飞都没有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