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dfc 电调高温重启

楼主(2013-02-17):
装好了,调试的时候舵机活动的时间长就断电重启,推油门大概十几秒也断电,后来发现电调温度很高,要肿么办呢,舵机运转无阻,电机运转无阻

网友:
之前有好几个模友说过这个问题了,貌似是亚拓·葛朗台的设计缺 陷,区区15A有问题是一定的。貌似飞越有30A的电调,期待你的试用报告

网友A:
3GX重启的时候,电调不一定会发热。我的情况是无论电调是否发热,3GX都会重启的。另外,建议LZ先检查一下所有机械活动部件是否顺滑,尤其是所有球头扣是否过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X重启的时候,电调不一定会发热。我的情况是无论电调是否发热,3GX都会重启的。另外,建议LZ先检查一下所 ...

这位兄台你的250搞定了吗,上次看你帖子分析也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结论——供电不足一致。不知道现在有新的进展吗,是3GX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台你的250搞定了吗,上次看你帖子分析也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结论——供电不足一致。不知道现在有新的进 ...

没有解决,现在是靠单加一组3A的UBEC供电的。过几天不忙了再电话和亚拓客服沟通此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现在是靠单加一组3A的UBEC供电的。过几天不忙了再电话和亚拓客服沟通此事。

刚刚也去飞越那里看了一下,飞越的虽然是30A的,但实际上还是2A的BEC,估计换了也没用,请问仁兄加的ubec是好盈的吗,飞起来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也去飞越那里看了一下,飞越的虽然是30A的,但实际上还是2A的BEC,估计换了也没用,请问仁兄加的ubec ...

UBEC是从模型店抓来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EC是从模型店抓来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图

多谢仁兄热心答疑,本来想入个250玩的就是被这个问题卡住了,不知道仁兄的解决方法能否治本,搞得现在辗转反侧了,呵呵……不知道仁兄这个UBEC对接收神马的有没有什么干扰呢?我看好盈有一款3A的产品貌似做的还不错,又有屏蔽罩又有接受线磁环的,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我这个UBEC木有屏蔽罩,只有磁环,至少现在用着木有问题,你要是求稳的话就再等等,看看一段时间后亚拓有木有啥有效的回复,着急的话建议还是加个UBEC,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UBEC木有屏蔽罩,只有磁环,至少现在用着木有问题,你要是求稳的话就再等等,看看一段时间后亚拓有木 ...

哈哈,今天到某知名店家开的知名淘宝店问了一下电调的问题,本来还很热情导购的店家状态忽然变成忙碌消失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巧合……

网友:
我买了20A的天行者换上,明天到,应该不是2A输出的问题,即便是450用的40A电调也只有2A,说明2A是足够用了,只是YT的电调太小算上新款电机就不够设备吃了,今天量过,重启的一瞬间电压是稳稳的5V,只能说明大油门的时候电调的BEC已经无法提供正常的设备需要的电流了。

网友:
我机子今天已经寄去亚拓那了~~看他们怎么回复~到时候给大家说说~

楼主:
我都准备买ubec了,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晚上回去测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