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爽飞之后3S电池电压还剩3.76V,3.77V,3.78V,7天之后 ...
昨天爽飞之后3S电池电压还剩3.76V,3.77V,3.78V,7天之后再飞需要把电池充到3.8~3.9V吗?

楼主(2013-02-17):
昨天爽飞之后3S
电池
电压还剩3.76V,3.77V,3.78V,准备7天之后再飞需要把电池充到3.8~3.9V吗?

网友A:
放五天没问题 不低于3。7就行了

网友B:
沙发说得对。不过其实再低点也无所谓。

网友C:
这个电压还可以,如果3.1-3.5V或高于12V的话,最好别放一个礼拜以上了。

网友D:
没必要,除非有强迫症。

网友E:
电池最高应该可能充到4.2吧

网友F:
长期保存电压最好在3.8~3.9之间,但是几天就无所谓了。

网友G:
充满电状态冰箱里冻了一年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