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问题 麻烦有经验的老师给我分析下

楼主(2013-02-17):
年前购入PHANTOM , 现发现如下情况: 插上动力电等待黄灯不闪烁后起飞, 我起飞时候用的是姿态模式(预热期间是用GPS 模式), 起飞后过30秒左右我切到 GPS 模式, 发现机体有偏移(往右倾斜),因PHANTOM 没有微调 我也只能一直 少许往左打副翼(导致不能松杆悬停),直到飞行器飞行时间 过2分钟左右后 我再松杆就会稳稳的停在那里,不用再打舵 可以松杆悬停了。 飞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我也重新校正过 IMU ,有时候貌似好了些不过 毛病依旧, 一直是 飞行时间要是不满 2分钟左右飞行器肯定有偏移,即使在GPS 模式下。 更奇怪的是 有几次, 我校准IMU 后在姿态模式起飞,这时候我有松过杆, 感觉飞行器挺稳的, 接下来 我切到了GPS 模式, 飞机马上会偏移,导致我得一直打舵,这时候我再一次切到 姿态模式时候 刚才稳定的装太消失了, 也会产生偏移, 这时候还是依然我得飞行2分钟左右 飞行器就不会有偏移,飞行时间够满了 GPS 模式下没有偏移的。  问: 为什么我待黄灯闪烁停止(也就是飞控预热)结束后飞行了还会有偏移,即使在GPS模式下也这样呢,唯一方法是 飞行器飞行时间过2分钟左右这种毛病就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呢,  我的PHANTOM 参数:  高度感度 130, 其他感度是 100   IMU 做过校准, 每飞行前 都会对飞行器做指南针校准。 请分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接这个帖子我顺便也提一个问题呀,楼主提到了“我起飞时候用的是姿态模式(预热期间是用GPS 模式)”,拿姿态模式起飞是说明书建议的,理由是什么?若拿姿态起飞,返航点还会记录吗?之前预热是GPS模式,等待了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这个帖子我顺便也提一个问题呀,楼主提到了“我起飞时候用的是姿态模式(预热期间是用GPS 模式)”,拿姿 ...

起飞尽量使用姿态模式。。 这个我可以给你解释。 因为 切GPS 时候 高度高点会好些, 对于飞控搜星也有帮助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尽量使用姿态模式。。 这个我可以给你解释。 因为 切GPS 时候 高度高点会好些, 对于飞控搜星也有帮助 ...

感谢,只回答了一半,那切到姿态以后,返航点记录了吗?返航点是地面起飞那个地方吗?如何两全?既用姿态起飞,又记录返航点,如何做到?

网友:
那切到姿態以後,返航點記錄了嗎?返航點是地面起飛那個地方嗎?
這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们会进一步分析,之后给予回复。
4楼5楼的问题,两位看看说明书吧,这个问题说明书说的很清楚。
涉及到位置信息的操作和功能,一定要在GPS模式。姿态模式是不行的。
具体如何设置,还是在说明书里,好好看看,多了解,再急也要多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只回答了一半,那切到姿态以后,返航点记录了吗?返航点是地面起飞那个地方吗?如何两全?既用姿态 ...

记录HOME点 的问题 你可以参考说明书,  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初六购入PHANTOM ,说明书与实际操作不服,比如起飞前尾灯:红绿黄-红绿黄-红绿黄-绿绿绿绿红-最后6次黄灯快速闪后消失就绪起飞,我等了10分钟尾部灯一直是黄红红,试飞几次都有小摔,心都凉了啊!我一直使用姿态模式,请教熟习PHANTOM的朋友!
1.预热时间,起飞前尾灯就绪的提示信息!
2.操作杆的灵敏度怎么调低点       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尾部灯闪烁黄红红,然后几次都有小摔,请把具体过程说一下,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我猜:他一直用姿态模式(黄灯),GPS卫星不够(红灯两闪),所以黄红红。

网友:
我的还好~还在摸索中呵呵呵

网友B:
借樓主版位發表一下在下的問題, 各大大討論一番亦希望能替我解決問題
本人的phantom在過年前買的,但到現在才飞過4次,2次成功但另2次是失敗的
現在一直放著在家裡, 浪費了錢是其次,浪費了機子就真的沒話
第一次在对準GSP模式下試飞,機子傾側一边的而起飞失敗,機沒事只是槳在傾側時打地而有小小花了,
有看視频照著做,但怕自己漏了些什麼的所以也沒再试起飞回家再多看一點看看有否什麼出錯了..到第2次起飞跟上次的方法差不多只是轉用了姿態试试
這次就很順利,感觉這機真正比起之前玩過的這機太穩定來去自如的真好呢!只飞了幾個起落因沒電了.第3次也沒問題的飞.但第4次又出現傾側的情況,
兩個前槳打地了,再试也一樣. 之後在家在機子弄實在地的情況之下試了幾次,發觉機子後方的倆个馬達比前方的轉數快很多,在搖桿同一方向的起動下就
給很大的油,前後轉速很不一致..前方的馬達用手撥動也覺不太順暢的.起初到手的時候我發觉槳的孔徑做得太少了,很困難才可裝上馬達呢!而且有一隻槳
的孔就小得杯疑可否裝上馬達喔!不知大大們有否這轉速問題......求教求幫助噢

网友:
我看繁体字特别扭

网友:
飞了几十次主要以gps模式飞行,

网友C(2013-03-24):
引用 网友B:
借樓主版位發表一下在下的問題, 各大大討論一番亦希望能替我解決問題
本人的phantom在過年前買的,但到現在 ...

觉得浪费就出了吧,我接着

网友:
很想知道如果不等预热完毕,黄灯熄灭就起飞会有什么后果。
另外phantom很好飞,飞了三十多个起落就撞树上摔下来一次,居然还能继续飞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楼主的问题。
调高感度(160%左右),重新做IMU校准,指南针校准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楼主的问题。
调高感度(160%左右),重新做IMU校准,指南针校准试试!

請問深圳那裡可以買到Phantom,我超想買.e-mail : tak9759@yahoo.com.hk 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觉得浪费就出了吧,我接着

之前的難題解決了,現在已沒有問題了! 新手就是有這麼的通病
將小事, 變大事   但之前說馬達和槳的是事實. 自己可以解
決啦! 反正我換了碳纖槳, 而馬達也可繼續用到現在, 能飛的就
不管牠啦 已飛了好幾十個上落 影片也拍了很多.到現在還沒有摔過機呢
因為這机太好操控了 想摔機也不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深圳那裡可以買到Phantom,我超想買.e-mail :  謝!

http://fhtdmx.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1000783.2.220.BoO6PX&shop_id=34115903
這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这个帖子我顺便也提一个问题呀,楼主提到了“我起飞时候用的是姿态模式(预热期间是用GPS 模式)”,拿姿 ...

姿态起飞 依然会记录的。第一次推油门那时候就给你记录了。但是前提要有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姿态起飞 依然会记录的。第一次推油门那时候就给你记录了。但是前提要有卫星

网友:
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難題解決了,現在已沒有問題了! 新手就是有這麼的通病
將小事, 變大事   但之前說馬達和槳 ...

请教 PHANTOM换什么碳纤浆。能发图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 PHANTOM换什么碳纤浆。能发图看看么

  市面沒有一種碳纖槳能合適個裝上這馬達的, 我用的也是8吋的碳纖槳, 買回來要自行改良一下
原有的孔位不合裝要自行慢慢小心點擴大孔位, 要剛剛好和平均在正中, 最後上下加上膠圈便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姿态起飞 依然会记录的。第一次推油门那时候就给你记录了。但是前提要有卫星

不对啦!要用gps毛色才能夠記錄起飛點,姿態是不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