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楼已发视频 恒龙99用飞控改炮塔双稳 钢波箱 换550电机 改天七遥控 打弹 冒烟

楼主(2013-02-17):
搞了海陆空,拖头过后又迷上了坦克,就上论坛加了遥控坦克模型爱好者群42121825。得到了群朋友的帮助,我喜欢现代坦克,速度最好要快,体积要大,只是个人米不多,又等不及恒龙的豹二上市所以选择收了个二手的恒龙99,我国的主战坦克,外形还看得过去,就是路轮只有6个不满意,间隙太大,再买坦克前补了很多功课,看了网上的视频,看到了炮塔双稳,下决心改炮塔双稳,坦克没买前就收了个二手A3飞控,用它的锁定模式做炮塔双稳模式,关键是他可以遥控切换模式这点特别适用。要炮塔双稳就必须炮塔转速要快,起码也得跟得上信地旋转速度那样才行,而且还得360度旋转。想坦克有速度就得换大电机,波箱换轴承。还要把恒龙的原装内部电路全部换了,用天七遥控器遥控坦克。
炮塔旋转,打弹,动力一共用4个攀爬电调,炮塔俯仰用舵机
我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我把他拆了改了油门回中,这样我用左边摇杆控制坦克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右边摇杆做炮塔转向和俯仰
准备:1    天地飞遥控器控制杆设置模式1
      2    机型设置选固定翼
      3    V翼混控,设置升降1   +120%
                        升降2   120%
                        方向2   +120%
                        方向1   +120%
           这个和插的两个动力电调通道有关,自己慢慢调试。
      4    电调四个,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买攀爬模式哦,电调是只能放在车体里的,包括两个动力,一个炮塔转向,一个打弹波箱  我买了6个其中有两个是高压的,两个双模式的,两个普通的,高压的等以后用,一起买了两个0.6模数的HSP电机齿拿来改动力用
      5   18路电滑环单路2A
      6   A3飞控一个

第一步:改炮塔齿,大家新的都是切齿,我买来是被卖家改过的,不过是把那里切没了,所以自己做了3个齿上去,用502粘接
效果挺好,结实 完全没问题
第二步:改炮塔旋转波箱
     大家都知道原装炮塔旋转那个慢啊。拆了不要,把炮塔里的那个弹簧去掉不要,手里没有多的电机,只能废物利用,用车载CD机的光盘驱动电机做波箱电机
电机轴短小了一点点,用很多502粘接的,上好后测试速度刚好,建议测试好后用树脂胶粘接
但是电机扭力有些小,我这种做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以用大一点的电机做,电机那边我是用502粘接的不过牢固程度还可以接受,要提醒大家的是波箱外壳必须修整才能安装电机,大家慢慢琢磨吧,人挡杀人,你懂的
第三步:改造炮塔,
改造炮塔要把电滑环,飞控装进炮塔内部,炮塔俯仰改舵机,
电滑环我买的是18路的单路2A的那种,因为飞控装进炮塔里面,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在想:为什么要把飞控放到炮塔里,放在车体里不行吗,还不需要那么多路电滑环,浪费钱。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飞控放在车体里面就不能实现炮塔锁向,当然炮塔俯仰也是混乱的,你们慢慢想吧。为什么要18路电滑环这里做一解释:
  1  接收机到飞控3个通道,每个通道3路(1通道:炮塔旋转。3通道:炮塔俯仰通道。                       6通道:遥控选择飞控模式)一共用去9
  2  飞控到电调1个通道回路(炮塔旋转通道连接炮塔旋转电调)用去3
3  打弹波箱电调输出到打弹波箱电机(我考虑到是驱动电机所以电流有要求就用了并联保险一点)这里用去4
4  还剩两路可以拿来做灯的线,但是我没有做,现在预留在那里,这样算下来18路刚刚好
舵机固定在炮塔上盖的BB弹仓下面,炮塔上盖BB弹开关的左侧开孔,见图
飞控垫平,用热熔胶固定在炮塔下盖的图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和炮塔上盖打弹开关开的孔,位置对上,可以调节飞控感度而不影响美观。
接着焊接电滑环的线端,焊接飞控端的插头4个,遥控器端的插头3个,炮塔旋转电调的母头1个,电滑环两端的线要一一对应,最好用万用表确认无误以后再焊接
第一次固定的电滑环,
后来测试这个位置不行,还得把电滑环装进炮塔内部,不过炮塔下盖要切个口子这样才能完整的装好。大家仔细看图,反正挡着的地方就改。
焊接好后的打弹电机线,一样可以用开关控制。
电滑环和飞控的连接,炮塔俯仰舵机插在飞控的飞控升降输出通道
俯仰舵机的连接
组装好炮塔后的图
接着改动力,照着论坛帖子改的,波箱改轴承我是用的波箱壁扩孔的方法,字数限制,明天继续

楼主:
接着改动力,照着论坛帖子改的,波箱改轴承我是用的波箱壁扩孔的方法,
准备轴承:内径3mm 外径7mm 厚度3mm  法兰轴承4
               8        12        3.5    法兰轴承2
               5         9        3     法兰轴承2
               4         7        2.5    法兰轴承12
建议大家每一种都多备几个
波箱壁扩孔建议大家用剪刀慢慢的扩,千万不能扩大了,勤比较,刚刚好就行
齿轮轴我用的是红牛拉罐皮垫起来的刚刚好
接着改550电机座。最难的就是做左边的波箱,没有工具肯定不行
我用白铁皮做的电机安装座,然后再安装上扩了孔的波箱,电机轴比好后切短,要不不可能安装。右侧波箱改造就简单多了,可以利用一个以前的电机安装孔,但是要改一下铜柱和电机的安装螺丝,波箱壁一样还得切割
左波箱输出轴要垫一个平垫
连接所有的线,电调放在车前方,冒烟开关还是在车底,冒烟电源和车灯电源并联从接收机
取电
接收机的连接,1通道炮塔旋转。2通道动力电A3通道炮塔俯仰。4通道动力电机B5通道空闲,我是拿来给冒烟器和坦克灯光取电的。6通道飞控模式选择。7通道打弹电调(这个通道要设置舵角量,如果不设置舵角量,电机会反转,全输出电压会和电池电压一样高,打弹电机承受不了的,我舵角设置的是辅助1也就是7通道:—35.7%  +0.0%,连接电机的时候先测试一下,如果电机转动方向是反的是发不出弹的,调换一下正负极就可以了,或者设置遥控器舵角+0.0%    35.7%就可以了
1通道连接飞控的方向输入通道,3通道连接飞控的升降输入通道,6通道连接飞控的模式选择通道
坦克灯光我是从接收机取电加了电阻焊接到坦克原有的灯上,只是把前面后面的灯并联了,电调开关全部并联,开关改到了坦克壳上面有个口那个位置用热熔胶固定,这样就方便开关了 此贴到此结束,安装后还需要自己调试炮塔顺畅度,毕竟99太矮了,我搞好装车遗憾来了,经过几次测试飞控可能是坏了,但是这种方法绝对的可行。更多图片我会发到群相册,希望大侠拍砖。

我也想上视频,可是飞控坏了,但是我在炮塔组装完后我都测试了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拿在手上测试的,炮塔旋转全速时1秒一圈的速度,炮杆俯仰灵敏迅速,这一点我人格担保,遗憾的就是飞控坏了,飞控的模式和坦克要实现的功能是绝配,锁定的时候就是双稳锁定模式,另外还可以增稳,就是不锁定方向,只是起到像汽车一样的缓冲作用,如果觉得过于灵敏,可以通过开的孔调节各通道的感度,还可以关闭飞控模式,这一点就有些缺 陷,就是炮管俯仰不能定位,如果要想实现定位,要不就开到锁定模式要不就拆了遥控器的自动回中。大家组装的时候注意要自己调试一下,尽量保持电滑环的线尽量保持在炮塔中心位置附近,坦克电源开关只需要用一个小的东西伸进一点点就可以开关,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挺实用美观的

网友:
沙发被抢走  为什么看不到图

楼主:
昨晚我打了一晚草稿我从WORD复制过来的

网友A:
有这么坑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我打了一晚草稿我从WORD复制过来的

图片要一张张上传发的..........话说我也是用的天7控,请教你调那个混空有什么用?混空不是飞机才有用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要一张张上传发的..........话说我也是用的天7控,请教你调那个混空有什么用?混空不是飞机才有用的么 ...

改双电调 就必须开V尾混控呀 这样才能一支杆控制坦克的行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双电调 就必须开V尾混控呀 这样才能一支杆控制坦克的行走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双电调 就必须开V尾混控呀 这样才能一支杆控制坦克的行走

无名哥正解,搞坦克,无名哥等很多朋友帮了不少忙哦

网友:
漂亮 这电滑环放的位置好神奇。

网友:
对滴,快快放视频

网友:
不错不错,飞控其实的核心就是arduino单片机,加个三轴陀螺仪模块就行了.程序的话上多轴飞行器网站上找,只要陀螺仪自稳的代码就行了.当然还是要改动的.呵呵..............我的三辆坦克都是二战坦克,所以就没改了....

网友:
话说CD机的电机看着真是养眼,几时也拆个来玩玩.

网友:
坐等视频!

楼主:
我也想上视频,可是飞控坏了,但是我在炮塔组装完后我都测试了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拿在手上测试的,炮塔旋转全速时1秒一圈的速度,炮杆俯仰灵敏迅速,这一点我人格担保,遗憾的就是飞控坏了,飞控的模式和坦克要实现的功能是绝配,锁定的时候就是双稳锁定模式,另外还可以增稳,就是不锁定方向,只是起到像汽车一样的缓冲作用,如果觉得过于灵敏,可以通过开的孔调节各通道的感度,还可以关闭飞控模式,这一点就有些缺 陷,就是炮管俯仰不能定位,如果要想实现定位,要不就开到锁定模式要不就拆了遥控器的自动回中。大家组装的时候注意要自己调试一下,尽量保持电滑环的线尽量保持在炮塔中心位置附近,坦克电源开关只需要用一个小的东西伸进一点点就可以开关,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是挺实用美观的

网友:
坦克...就是折腾人啊,不过很好看就是了

网友D:
这个必然给力。。期待视频。。。。。不过双稳的话用2个单轴陀螺仪不知可否?

网友E:
我就说是 有人要视频吧.不上视频没效果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飞控不是安装在炮管轴线上面吗?怎么在炮塔壁上?

网友:
非常棒 半夜梦见你支持你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饱经沧桑的手

网友G:
手啊!饱经沧桑啊!

飞控=方向+俯仰陀螺仪?

1秒1周太快了吧?真坦克5-7秒一周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啊!饱经沧桑啊!

飞控=方向+俯仰陀螺仪?

要想跟得上信地转向就必须要那么快,要不是锁不住方向的,如果你手动控制,因为用的是电调属于比例遥控你可以掌握快慢的,飞控是固定翼用的,本来是用来控制固定翼飞机的稳定性,包括了基本的3个通道,分别是副翼,方向 和升降通道,用作坦克双稳只用了其中方向和升降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飞控不是安装在炮管轴线上面吗?怎么在炮塔壁上?

飞控安装是有要求的,当然飞控也是有方向的,我安装的方向是和炮管轴线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然给力。。期待视频。。。。。不过双稳的话用2个单轴陀螺仪不知可否?

但陀螺仪没有这个方便哦,而且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可以锁定,关闭和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说是 有人要视频吧.不上视频没效果

录制视频也没有多大用,飞控坏了,只能看见360度旋转,和开飞控锁定模式的炮管锁定,动起来是没效果的,方向也锁不住,一直转

网友:
我的陀螺仪已经英勇牺牲好久了,搞这玩意很容易烧设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录制视频也没有多大用,飞控坏了,只能看见360度旋转,和开飞控锁定模式的炮管锁定,动起来是没效果的,方 ...

找不到中立点就会这样,如果电调没坏,那么。。。飞控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不到中立点就会这样,如果电调没坏,那么。。。飞控已经挂了

是飞控挂了,我设置了中立点的,设置都搞了的,有天晚上从10点搞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实在不行了

网友:
前来支持朋友。改的不错啊

网友A:
还有没改别的

网友I:
这99改得不错啊...要改双稳貌似有点难度哦,楼主加油...

网友:
我也打算用飞控来改坦克,我用DOS飞控。

老兄,你是如何改动力的啊?我昨晚刚买车,还没买电调呢。

网友J:
期待视频,今年也要搞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99改得不错啊...要改双稳貌似有点难度哦,楼主加油...

飞控挂了,换个飞控就好了,后来测试炮塔旋转电机扭力小了点,换过电机就没有问题了,今年不想搞了,认真找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视频,今年也要搞99了。

飞控挂了后的视频,现在坦克就这样。

网友K:
头转的太快了,降低一半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头转的太快了,降低一半差不多

他为了双稳定所以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头转的太快了,降低一半差不多

降低一半就跟不上信地旋转了,双稳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炮塔里的人悲剧了。。。。。。

网友:
转的真快!

网友J:
请问下电滑环用12路2A的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挂了后的视频,现在坦克就这样。

同用天7....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电滑环用12路2A的可以了么?

如果只实现双稳功能是刚好12路的,你看我帖子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一半就跟不上信地旋转了,双稳就没有意义了

很多坦克都没有信地回旋的功能,现代坦克才有,真的坦克信地回旋也特慢,你可以看看田宫的信地回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为了双稳定所以这么快。

很多坦克都没有信地回旋的功能,现代坦克才有,真的坦克信地回旋也特慢,你可以看看田宫的信地回旋

网友:
那么多电调放在一起不怕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实现双稳功能是刚好12路的,你看我帖子里面有说明的

请问楼主,你用的这种双模式电调前进后退输出电流是一样的吗?也就是在控上轻轻左右打杆时两条履带是同时反向转动吗?高压320A的后退输出160A,前进后退木问题,轻轻左右转时输出不一致,打杆多了就成信地疯转了,郁闷中

网友M:
楼上的  电调 可以买 攀爬用的 前后 输出相同

网友N:
双稳还没改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双稳还没改好?

飞控板坏了,改不了了,除非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上的  电调 可以买 攀爬用的 前后 输出相同

谢谢,考虑这两天入手

网友O:
期待完成后的大作视频

网友:
对99式很感兴趣啊,准备入手个

网友(2013-09-12):
楼主不打算买个飞控换上吗?A3飞控好象不贵,很想看看双稳的效果。

网友M:
沉贴N久了  估计没戏

网友P:
楼主动手能力果然强大,我也是用滑环,16路2A的结果废也没没弄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线接好试了下滑环就不滑了

网友Q:
LZ改的不错啊!我也在改HL的虎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LZ,你用的是什么组件?炮管俯仰是不是直接接一个舵机就可以了?舵机如何接线?

网友R:
去了修飛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去了修飛控嗎?

買個回來就可上視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沉贴N久了  估计没戏

是的啊,我玩的东西太杂了,好久没有玩了,现在放在家里落灰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改的不错啊!我也在改HL的虎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LZ,你用的是什么组件?炮管俯仰是不是直接接一个舵机 ...

没有用什么组件啊,炮管俯仰就是用的一个995舵机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动手能力果然强大,我也是用滑环,16路2A的结果废也没没弄好,不知道怎么回事。线接好试了下滑环就不滑 ...

难道质量不行吗,我的没有坏啊,现在没有折腾坦克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期待完成后的大作视频

改造就到这里差不多了,飞控也懒得搞了,99的波箱实在是没有改造的价值,要想搞好还是买个飞燕双流波箱才行

网友:
这动力,太强大了吧!!

网友(2013-11-06):
请问LZ的炮塔旋转用了电位器没?没有电位器飞控板是怎么得到炮塔位置的?因为没在贴子里看到电位器,所以有这个疑问,请指教。

网友:
打蛋冒烟 怎么没看到呀。。。。。。。。

网友:
楼主的视频链接看不了了, 能否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