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NAZA-H的咨询,是发在这里吗? 另一个是大疆多轴,更不对啊

楼主(2013-02-17):
NAZA-H,姿态模式,控杆最大端是45度,请问45度可以调吗?比如调到控杆最大端是30度。

网友A:
不能调
不过调小一点还不容易吗?难道你打杆每次都是要打到底吗?你打杆打少一点,倾角不就小一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调
不过调小一点还不容易吗?难道你打杆每次都是要打到底吗?你打杆打少一点,倾角不就小一点了吗?

您说的这个,我事先想到的。我问这个问题,一是想知道有否可调的功能;二是希望控杆行程对应姿态的角度更精细一些。谢谢您!

网友:
据我所知是不能调的,不过,你可以尝试一下通过遥控器的行程限制来调整,就是退满杆对应的行程从原来的45°减少到一定程度。我没有尝试过在飞控上这样行不行,但大疆云台的控制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更细腻的操控的。

网友:
调控上摇杆的D/R参数可以实现,也就是调整摇杆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