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赛斯纳电机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02-17):
看高手们说电机的位置是靠右下,这个不太理解,求大神上个图解释一下

我的赛斯纳首飞秒炸,起飞的时候严重往左偏,没反应过来已经转了个圈朝地面撞了。这个会不会电机位置引起的?

网友:
前拉机拉力线:
      对尾(从机尾向前看),向右2度向下2度。
      再依试飞时的拉力偏飞作调整。

原塞斯纳的电机安装座已预设拉力线,应不需要另调。

你这情况可能是:
(1)  副翼/垂尾左偏,可调拉杆长度。
(2)  主翼在装上机身时右边被电线顶高了。
(3)  起跑加速时太早拉起升降舵,失速了。
(4)  桨太长,反扭力太大令飞机偏飞了。
(5)  桨装反了,拉力不足,失速了。
(6)  重心太前,令机头严重偏重。

调好后的塞斯纳在良好跑道上起飞漂降都很容易的。
起飞时要慢加油至全速,让飞机跑远点才微拉升降舵以低迎角向上爬升。
在高空转弯后平飞,用控上各微调调整飞机的偏飞便可。

陈伯

网友:
楼上除了第二点和第六点说错以外,其他都很正确,LZ仔细检查下

网友:
我的那架炸J无数,电机座碎掉了。用泡沫胶直接粘上去,再用纤维胶横竖几道贴上,又是爽飞

网友:
按照 陈伯的做法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