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恒力4225 KV390,带大疆S800用的1555桨吗?

楼主(2013-02-17):
有人试过恒力4225 KV390,带大疆S800用的1555桨吗?
W4225是M3的螺丝,孔距12mm,跟S800的1555桨的数据一样,只是W4225的轴是3mm的,但桨中孔是4mm的,应该没有影响吧?

另外,W4225 KV390,起飞重量约3kg,电调是30A的,应该够用吧? 电机会不会过热?

网友:
可以上 都可以上

网友:
先了解一下大小桨各自的优劣,再选择设备。

网友:
你要上六S电?

网友A:
15寸有点大,可能用14寸或者13寸会更稳,尤其是高速下降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寸有点大,可能用14寸或者13寸会更稳,尤其是高速下降的时候。

谢谢,先上1447试试

楼主:


网友(2014-02-21):
小白潜水中,请问1555桨是多少厘米?

网友:
回楼主,飞越1555桨有代表性吗?

网友:
有人试过用恒力4225 KV390电机 在6S电下配蜻蜓1555桨吗??
蜻蜓桨的桨根效率不错 而桨尖细小 不知道配KV390的4225电机怎样?

网友:
哎呀 电脑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