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发动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17):
我的DLE-20发动机,磨合完后一直非常正常,装在了激励70上,飞的时候还是很爽的,但在飞了5个起落时突然出现能着车(只有3个起落基本上烧完整箱油)但只要一加油就熄火的问题。原来在冷车启动的时候,关风门拨桨,可以在化油器处看到有油滴出现,现在无论如何拨奖,就是用启动器也不会在化油器口处出现油滴了。最主要是现在着火时只要一推油门就会熄火,不能工作。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已经被它搞的头有些大了。

就是这台发动机,已经拆下准备要返厂。

买了还不到一年,实际上磨合完飞了没有几个起落。

就是装在了这架激励70上的。
看着飞机在那里放着不能玩,真是干着急,前些天和朋友一块去玩,结果忙活了半天也没有飞成,高兴而去扫兴而回。从现在看基本上是化油器的问题,如果确实是化油器的问题,再买一个也行,因为返厂毕竟比较麻烦

网友:
LZ在化油器前有加汽油格吗,很可能化油器里面的滤网堵了!

网友:
现在才是真正的磨合完毕,从新调一次吧!以后飞有20到30个起落再调一次。

楼主:
化油器拆开后滤网里没有东西很干净。
现在是能着车,但不能加油,一加油就熄火,我的这台在磨合的时候已经磨4个多小时,一直很正常只是最近出现的没有高速,感觉就是油跟不上,一加油就熄火。
汽油机我原来有三架,本想玩一下小一点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看来真的要返厂了。

楼主:
这架飞机一直就是放在单位的,中午的时候可以飞一会,小的比较方便,所以会选择小一点的,看来明天先换一下其它的机机的化油器试一下了,如果不行只有返厂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负责大油门的油路堵了。按摩托车化油器的说法就是“主量孔”油路。
飞机的汽油发动机不熟悉。

网友:
那看高速油孔有没有堵,没堵调高速油针看看!

网友:
化油器的问题,化油器油路堵了,清洗下或者反厂吧

网友:
我也刚买一台,还没磨,油嘴很脆

网友(2013-04-25):
这机子就是这样!飞七八个起落就不行了的,搞死人

网友:
油品不好很头痛的,看来要过滤再过滤。我也有这机子,开始用45:1的油运行得很好,后来怕润滑比低太低,调成了35:1. 之后就频频出问题,高速咳,怠速不稳,推油熄火,各种各样的毛病都出来了。汽油不比成品油,每个加油站,每次加油里面的杂质都会不一样。还是得多过滤。

网友:
返厂吧比较快,DLE的服务很好。

网友:
入油的激情,被你浇灭了!

网友:
返厂吧DLE售后服务不错。

网友:
多半是堵了。返厂吧一般是免费解决的。我以前实在解决不掉的也返厂。

网友:
化油器拆开清洗吧,也不复杂的,你这个现象就是化油器堵塞,燃油没有经过三层过滤,不够干净,正常的。怠速的时候油量小,所以进去的油可以勉强维持,推大油门就没戏,化油器喉管里面有三个很细很细的孔,用化油器清洗剂冲开冲干净吧

网友(2014-03-04):
没整过飞机的汽油机,耍过5车,一般不上油,都是化油器哈,堵是一种,还就进风你检查下,我遇到过空滤那边漏
风门关不死,车自己走的情况,一般都是关风门拉,开风门着,如果风门一直开着,进油就漏压了。就难了。

网友:
DLE20对油品质量要求特别高,稍微有不适就容易堵化油器,一般要加2,3个油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