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eviation固件的模友吗,分享几个自己做的控飞机图标d7e和d10可以用!

楼主(2013-02-17):
d8s和d12由于是彩屏图标很好弄,d7e和d10由于是黑白屏幕分辨率极低因此图标不太好搞,一般也就附带的两个图标比较单调,上几个自己改的飞机图标,有对应飞机的可以换上

楼主:
文件下 载后解压放到控的modelico文件夹下,并进入对应的模型配置文件选择下ico即可在控首页显示

网友:
让大D7情何以堪

网友A:
啊,d7啥都木有

网友B:
不错,我把这几个图标也加入下个版本,这样玩家可以自定义选择合适的小鸡模型图标了

网友C:
楼主破解了发射功率?试过拉距没有?是否能达到8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破解了发射功率?试过拉距没有?是否能达到800米?

那个要短接电阻,其实难度也不大就是我只玩小鸡所以没高兴弄,不想把控改的太夸张,我只加了高频头飞伟力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把这几个图标也加入下个版本,这样玩家可以自定义选择合适的小鸡模型图标了

敢问suv大大,现在的固件能飞伟力v92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d7啥都木有

换d10吧

网友:
楼主有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suv大大,现在的固件能飞伟力v922吗??

v922的协议应该跟fbl100一样或者有少许不同。目前都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要短接电阻,其实难度也不大就是我只玩小鸡所以没高兴弄,不想把控改的太夸张,我只加了高频头飞伟力 ...

楼主我有个911控,和D7e,怎么把911控高频头放到d7e上啊,,还有d7e不破解能控多少米啊

网友:
不错,我在用d10+2.2.3固件,飞450,很好用,设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个911控,和D7e,怎么把911控高频头放到d7e上啊,,还有d7e不破解能控多少米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138
看帖子,焊下911控里面的高频头,按图飞5根线到7e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主再做几个固定翼图标吧。。。我用画图做的,格式不兼容,不能显示,郁闷(打开原来的图标,编辑,另存)

网友E:
d10与d7e区别那里 除了大小和多几个开关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