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配置推荐

楼主(2013-02-17):
玩直升机的准新手,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吗?另外这个配置能带多重的电池
另外大家给推荐个合适的桨

楼主:
没人理 啊

网友:
菜鸟意见: 电机换了吧。

楼主:
换什么的啊。大家给推荐个合理的配置

网友:
我幼儿大班毕业来帮你顶

网友:
我报一下我的450的配置吧
sk450机架
朗宇x2208电机
8045碳纤桨
四合一电调
apm飞控
4000mah 3s电池
没秤不知道多重,还好不影响姿态,飞13分钟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的啊。大家给推荐个合理的配置

电机kv过高  多轴一般都在1000以内   换朗宇新款2212吧 90一个

网友:
电机电调再加一组备用的吧 ……

网友:
我理你,别买玉兔,四轴就是折腾,你瞧你那玉兔,658,多贵啊?在看看什么配置拓展性,能干些什么,还TM死老贵,飞控买APM2.5硬件强大,拓展性能强一次性到位,才588,而且我也打算买APM所以咱们到时候可以一块交流电调买好盈四合一的,支持4S锂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
换架子吧
这架子我已经摔断一轴了

网友:
换架子,换成atg4轴650mm或680mm碳或玻

网友:
电机换2212吧,1000kv以下的就可以了。
牌子么好点的用朗宇,便宜点的用XXD也可以。
飞控的话兔子很好,娱乐够了。喜欢折腾就上APM2.5吧。
PS:我也是新手,在飞兔子三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2212的电机和2216的电机主要区别再那里那,为什么建议22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