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嘈一下,内径千分尺怎么那么贵?

楼主(2013-02-17):
正序浏览
要镗一个42的轴承孔,用卡尺量不是镗小了就是镗大力。想买个25-50mm的内径千分尺,要差不多200块。同样规格的外径千分尺才6、70元。除了卡头不同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现在有5-30mm的内径千分尺,想办法在卡头夹点东西增大测量范围。

网友A(2014-04-26):
三爪的更貴

网友B:
内卡钳+外千分尺

网友C:
现在的这些东西稍贵一点还算了,还到处都是假货,连量具都是假的,怎么整啊。。。买了个百分表,假的,最后只好到一家挂满什么荣誉,奖励,协会会员之类的实体店买了。。。

网友(2013-02-17):
其实我自己做东西还是喜欢拿轴或轴承配车

网友D:
可以买内径百分表呀,不带表的,单杆便宜的才几十块!

网友E:
有X形卡钳,就可以使用普通千分尺了

网友E:
内径千分尺,由于有两个测爪,所以测头是不能转动的。这样丝杠要加套,比普通千分尺复杂一些,需求量又少,必然贵。。。。200块的质量很一般。。。

网友F:
200块 算是一般的货色了 用得上200也不贵 除非这辈子只用一次。

网友G:
不行的话,自己车一个止痛规,我觉得也很方便省钱

网友:
今天刚买一把25-50的,212¥

网友H:
工欲善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