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能充电瓶吗?

楼主(2013-02-17):
请问老版UNA6能充电瓶吗?怎样设置 十分感谢

网友A:
UNA6只能充带平衡线的锂电池,要充电瓶、镍镉、镍氢电池要用串充的充电器

网友B:
除非你的电瓶带有平衡头

网友C:
蓄电池每节2v,真的有些大电瓶带平衡端子的,接上平衡插头,设定好电压,约2.3v。这样是可以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