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天9,设置问题还是天9问题?求鉴定

楼主(2013-02-17):
我去年小炸,换了2根轴,一副翅膀。新年新气象,打算冲拆了仔细调个机

配置:飞越450 皮传, GY650+922,天九2代           电机是3500KV,13T  40A电调,2200   25C花牌

工作:主旋翼精准调试了,螺距-2 ,  +4 ,   +9  ,油门中点65%,最高90%。且已调到无震动,无双桨。
问题来了:陀螺仪混控,以前我都是开的,控制开关E,位置0 是锁尾;2是普通。飞的很好。
             今天调机发现2个怪事:1.锁尾模式下,位置选项选0,普通模式也得是0;锁尾是2,普通也是2.我晕啊!
                                            2.混控如果开,那么5通道没反应的。拨什么开关都无法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必须把混控关了,才能切换,5通道也有反应了
纠结:好吧,能飞就行!可是,我擦!起飞以后尾巴抖的那个金鱼啊!调感度都没用唉

写了这么多,还是高手解答吧,我自己都晕菜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看明白,直接调到飞行模式,用感度控制锁尾和非锁尾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也是天九II,这么给你说吧:关混控,通道E确实可以切换陀螺正反信号,达到锁尾/非锁尾转换,但不能通过遥控调整感度,只适合那种可以在陀螺仪上调整感度的场合。
开混控后,通道E肯定要失效的,因为需要你去手动指定通道了,在“控制”那一项里设置,开关A-F任意选(若选“飞行模式”,那就跟着你的特技开关设定走了)。选好后要分别设置不同开关位置对应的感度,这时候不但可以设置感度,而且你还会发现感度设置值可以从NOR调整到AVC,这就是锁尾/非锁尾的转换了,详细设置就不赘述了,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