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210的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2-17):
今天在家车螺纹,想问一下,D210车反螺纹怎么车啊,我想叫丝杠反转这样就可以车了,螺纹螺距是1.75的,请教高手怎么车,谢谢了,挂轮我换过了

楼主:
请高人说一下啊,在线等啊

网友:
210不能车左旋螺纹。
如果要车的话,需要在挂轮的地方安装一个介轮,使丝杠反转,也就是增加一个反走刀的功能,这样才可以车。

网友:
2k4的丝杆都可以正反走向,卡盘也可以正反转,D210应该也有这些功能吧,只要有这些功能就可以车反牙,卡盘正转,丝杆反向走,初始进刀在近卡盘端,开车后车刀慢慢向右手边走。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啊,可是挂轮的地方没有介轮可以装啊,我有二个40的介轮,和主轴上的齿数是一样的,难道要再打一个洞攻丝啊

网友A:
没有车过,我的D180可以正反转的,我一般是选R,如选L,丝杆也就反转,走的方向也就反过来了。车过一次螺纹,就是换挂轮太麻烦,厂家配的挂轮也不全,有二个螺距的挂轮没有,我是新手,才入门,我想你的D210应该可以车的,只是进刀量和速度就要高手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车过,我的D180可以正反转的,我一般是选R,如选L,丝杆也就反转,走的方向也就反过来了。车过一次螺纹, ...

你的说法当选r时卡盘也是反转的怎么车呢

网友:
不管是正转反转,都是一样的,卡盘正走刀丝杆也正,卡盘反走刀丝杆也是反,反反得正,是一样的道理,装个介轮是必需的!

网友:
可以的把附件里面的有个齿轮上上就可以 我试过

网友:
反向走刀就行

网友:
210没有车反牙这功能,需要自己改动。

网友:
把装在主轴齿轮下方的那个齿轮卸下来,换一个螺纹孔安装,工具盒里还有一个安装好的过渡齿轮,把它安装到另外一个螺纹孔里。主轴箱侧面共有三个螺纹孔。

网友:
D210是可以车反牙的,在主轴下方装齿轮的那里多出了一个螺丝孔就是装齿轮来车反牙的,随机配套的齿轮里面有一个带有螺杆的齿轮,你把它装在那里就可以了。其它的齿轮按照正常的安装,加装的齿轮碍事的话你把所有的齿轮都向下调。
我用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