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位高人做的机器? 结构怎么样?

楼主(2013-02-17):
这是哪位高人做的机器? 结构怎么样? 好不好?强度高不高?精度高不高?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wNDY5NjI4==.html

网友:
是不是鹧鸪哨的那个

网友:
好像是全铝的?

网友A:
单边导轨

网友:
箱式 滑梁结构 很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边导轨

你是说单边丝杆吧

网友:
三个轴串联在一起对于小机器来说比不上一轴独立另外两轴串联的好,串联的轴太多了从支撑部位到主轴刀具之间有太多的关节点,刀具切削的时候刚度容易受影响,个人比较看好固定龙门的那种,Y轴和Z轴之间只有两个关节点,然后到坚固的一立柱,而X轴之间则只有一个关节就直接到了坚固的底座,比移动龙门的少了一个关节点,移动龙门是大型工件不便于移动而采取的措施,而大型机床具有的刚度和重量可以忽略关节点的影响了。

网友:
同意夜行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