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蒙皮在盛夏中午的烈日下长时间飞行会不会因为表面温度过高而收缩变形?

楼主(2013-02-17):
黑色的蒙皮在盛夏中午的烈日下长时间飞行会不会因为表面温度过高而收缩变形?

网友A:
肯定会的  特别是夏天 之前用黑色喷漆 夏天泡沫直接晒变形了

网友B:
确实会有这种顾虑,加之多数人不喜欢黑色,蒙成黑色的较少见,但黑色的飞在天上无论是蓝天或者白云即使满天乌云也较醒目,我上学时曾有一架黑飞机飞了二年,临毕业时留给学弟又参加了一次比赛,成绩一直很稳定,赛场上众人瞩目,关键在于制作要到位,完工初期平常不飞时要固定在工作板上定型老化,经充分老化的飞机以后是不易变形的。

网友:
我记得热缩蒙皮的热缩温度超过100°,然而在烈日下,没有聚光保温手段,依靠晒,是很难晒超过70~80度的(这时候已经烫手了),所谓烈日煎鸡蛋的温度也不过是80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会有这种顾虑,加之多数人不喜欢黑色,蒙成黑色的较少见,但黑色的飞在天上无论是蓝天或者白云即使满天 ...

你那时用的是黑色的蒙皮?有没有在大夏天飞过?会因为表面过热而收缩变形吗?

网友:
蒙的棉纸刷塗布油,蒙皮受气候影响很明显,低温潮湿时是有点软,高温烈日下绷得像鼓一样紧,经过前期定型似乎没有变形,若有变形就飞不出成绩来了(F1A)。

网友:
肯定不能长时间高温暴晒的。
蒙皮压边手艺的好坏,直接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的  特别是夏天 之前用黑色喷漆 夏天泡沫直接晒变形了

泡沫和热缩膜的耐热性还不同的吧

网友(2013-05-20):
黑色飞机少见啊

网友C:
真正飞的时候有空气充分冷却,不可能高温吧?怕的是不飞的时候丢在太阳下暴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飞的时候有空气充分冷却,不可能高温吧?怕的是不飞的时候丢在太阳下暴晒吧?

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