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时,飞机下不来咋办?咋样操作更容易下来?

楼主(2013-02-17):
今天风大,约3-5级,耳边风声呼呼的,看到旗帜被风吹的展开持续保持一个姿势,犹豫半天,想看看翼展一米1的飞机,起飞重量1550G,抗风能力如何?就飞了,结果到了400米左右,油门推大80%(2814
电机
11X5的木浆),飞机不往前走,只是转圈,担心风大了丢机,推升舵,结果是一推就转个圈又上去了,把油门关了,半天也不下来,只是转圈,折腾半天才下到100米左右,咋样操作更有效下来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所有的努力都试过了还下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网友B:
风大回不来是常有的事
经验是升降微调往前打满,推油,仔细对准回家位置返航。降落收摊。

网友C:
又学了一昭

网友D:
推杆俯冲不就行了吗?一般连油都不用加

网友E:
ls说的都差不多了,关键就是要选好逆风的方向降落,这时候不但不能收油门,反而要加一些,技术足够的话接地滑跑瞬间再收油门是最好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JJ稳定。这和真实飞机降落时反而要保持不低空速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F:
我的四軸也因為風大差點回不來越飄越遠~還好降低高度後以龜速慢慢回來~

网友G:
我一般是对准跑道就推杆并关油门,滑降。

网友H:
对准自己俯冲。

网友I:
逆风推杆降高度,然后对准跑道慢慢滑下来,如果风大推杆的度一定要控制好,不然栽你个狗吃屎。一定要逆风。

网友J:
留心处处皆学问。。。。。。看起来还得好好学啊!

网友K:
推杆就俯冲下来了,但是拉起的时候得注意你的机翼承受能力

网友L:
解体落下来!

网友M:
我也来学学,之前倒栽葱在水塘里了,挂了一身的浮萍回家了。

网友N:
螺旋,横滚都可以...
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tw757
前提是飞机结构足够强

网友O:
如果早看到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