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节放炮呵呵

楼主(2013-02-17):
直到假期快要结束我才明白这个春 节什么都没干啊,没事瞎翻腾的时候找出了以前做的一个燃气炮,这次打算把它做成无线控制的,材料都是拼凑的。最终因为舵机数量和时间的问题没有实现完全自动化,总之先发上来各位大大们拍拍砖提提意见吧。。。视频:
我是邪恶的图片: 我还是解释一下第二个视频吧。首先是打开鼓风机与燃烧室的阀门,开始进空气排废气,然后关闭阀门(就是那个用弹簧做的拉杆),开始进燃气,最后点燃。由于是白天,不太容易看见点燃的火光啊。。。

网友:
没放出来啊

网友:
第一个视频里倒是放出来了,小心炸膛啊

网友:
不是太懂

网友:
说说原理。。。。。。。。

网友:
看不懂呀,什么原理,危险吗??

网友:
和婚礼放的一样吧

网友:
好高科技的炮

网友:
有才别蹦着

网友:
这个是模拟打火机原理!
就是用打火机放气,接着在炮膛里面打火,火苗就从炮管里面喷出来!

网友:
但是体积这么大,改良一下才能塞进1:16的坦克里面呀!

网友:
CCTV10介绍过用普通杀虫剂作动力的大炮,才几喷的计量燃爆后推动球体就可以打破汽车挡风玻璃!

网友:
楼详细主介绍、介绍

网友A:
小心被和谐……

网友B:
好牛逼啊,不过貌似很危险

网友C:
额。。。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在燃烧室里加入了进气口、燃气入口、点火线圈,进气口加单向阀连鼓风机,出气口直通炮膛。关键在于密封和各项参数的调试,比如点火线圈形状、进气量、燃气空气配比、燃烧室大小等等,这个是我第四次试验了,牺牲了威力,提高了点火成功率,但是感觉还是不太成功。如果大型化会更容易调试,但那样就无法装进1::16了。现在的大小大概可以装进南哥或者猎虎吧。。。现在在外地工作没有多少照片,其实实物比视频里要好一些而且加了炮膛。

网友C:
嘿嘿,在首页加了个解释,这个燃烧室只要不用脆性材料,一般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这里用的饮料瓶其实比热容小易散热并不是好的选择(就是为了好加工),最好是不易导热燃烧的尼龙或者橡胶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