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Pro x6 Plus的默认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13-02-17):
求教各位,按理说
电池
的最大充点电流是1C对吧
一块500mah,7.4v 20c的电池,应该是0.5A的最大充电电流没错吧
但是我用的是MAXPro x6 p为啥即使是选择slow模式,也会使用大约4C的电流充电,每次都要手工减少到1C,这是我设置的问题么,还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另外,为啥调整充电速度的时候,充电电流没有随着一起变化啊,还是要手工设置才行

网友A:
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