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荧光灯‘ 多轴专用 纯手工制作

楼主(2013-02-17):
制作前先准备如下东西

当然还有电烙铁
第一步:LED灯泡 吸管

第二步:将灯泡插入吸管
第三步:焊电源线

第四步:将多余的针脚剪去

第五步:焊好另一电源线

第六步:将焊点部分包上热缩管

第七步:包上热缩管

第八步:将夜光粉倒入管内{不需要太多}

第九步:插入另一头的LED

第十步:焊另一头的电源线

第十一步:将另一头的电源线也焊好

第十二步:检查LED是否正常

第十三步:将另一头的焊线部分也包上热缩管 同第六、七步

制作完成  通电试验

很亮对吧  吼吼

网友:
又折腾了,灰机。。。。

网友:
不错哦佳程。。。。自己DIY很强大

网友:
超级兔为佳程顶上

网友A:
如果是夜光粉的话应该用紫色的led,才能使夜光粉发光,不然你就要每次夜航前用验钞机照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夜光粉的话应该用紫色的led,才能使夜光粉发光,不然你就要每次夜航前用验钞机照20分钟

不会啊 白光也行啊

网友B:
顶顶,干嘛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白光也行啊

哦,你那个led是白光啊。。。白光确实也行,看照片我以为是黄的和绿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 白光也行啊

还有,led插到吸管里之后应该打点热熔胶或AB胶固定并封口,仅用热缩管不太靠谱。
另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搞两段半透明亚克力管,光亮度比用吸管更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顶,干嘛用呢?

给四轴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led插到吸管里之后应该打点热熔胶或AB胶固定并封口,仅用热缩管不太靠谱。
另外,如果有兴趣的话可 ...

恩 本来想封口的但是发现美胶水和热熔胶了。。。。。亚克力成本高啊。。。身边还没有 就有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四轴用啊

也是个夜猫,要不要灯光控制器?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PL,,,跟着学学,,,自己也做个,,,貌似这个棒用三个led不错额,,,两个显得中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