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 重启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很多人提过了

楼主(2013-02-17):
250DFC新春套装,因为我是才入的,不久前因为版本问题我一直在用2.1飞,很正常!!
昨天终于把3.0弄上可以用了,就出现了广为人知的重启问题。无奈手上没有uebc,就刷回了2.1,又可以飞了!!
于是论坛里一顿猛搜发现重启问题90%都是在3.0发布后出现的,真的是输出问题吗??亚拓是不是要检讨下!!

这次的250之旅真实无比的折磨人,还不如我那台远古的杂牌450(连FY都不是)不管首飞炸的如何,至少能正常起飞

网友:
换35P 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几天我准备电话跟亚托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无聊手贱来回多刷了几次看看,这下好了 第4次刷回2.1,也出现重启的问题了。。。。。。。。。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坑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啊,现在主流观点就两种一个是3GX一个是电调,就是不知道有人试过安装飞越30A的250电调吗(估计试了也没用,仔细看了下bec也还是2A的),或者干脆不用3GX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坑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啊,现在主流观点就两种一个是3GX一个是电调,就是不知道有人试过安装飞越3 ...

不用3GX的好像还没见这种问题吧,系统蓝屏?!!

至于是3GX或是电调这个问题,每次重启电调和3GX都会自检一次就和刚接上电一样。。。。无奈睡觉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3GX的好像还没见这种问题吧,系统蓝屏?!!

至于是3GX或是电调这个问题,每次重启电调和3GX都会自 ...

楼主看看laowenxu兄的帖子和发言吧,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综合几位的解决办法,外挂3a换电机,全都说明是亚拓的原装电调总输出不够,并不是bec输出不够,早上起来出门前测了下全负载时候的状况,推油到100直到重启不到4秒的时间里,电压很稳5.5基本不怎么跳动,只能是电流问题了。
电子设备和450通用,既然450没问题,那就说明正常的2a足够这些设备吃了,这个3gx我也安在我的600e上用过也无重启问题。

楼主:
确定是电调原因,无聊接上了以下各种电调,全部正常而且很无聊的挂着450的桨给电机加负载,绑在凳子上可以飞起1CM左右的高度,油门70%(电机有点遭罪试完一次休息10分钟,不过和我的4068比还是蛮凉快)
naza电源模块/悟空电源模块
Justock SPEC Race ESC  6V/2A
XERUN-150A-SD           5.75V/3A
Platinum-100A-PRO
FlyFun-30A                   2A
SeaKing-180A              6V/3A

为了250这简直是个大工程,把我其他的机子拆了个遍

网友B:
确定是BEC问题   而3GX.   这家伙比其他陀螺更加吃电 !!  我现在用的MB ,,没有重启,之前用3gx 一切3D就重启。还有就是不要升级舵机 如DS95i之类的吃电舵机  装一个都扛不住  全部用原装舵机的话,还是能抗住的。

还有 不是总输出的问题,,,应该是BEC的输出和电池电压有很大关系,,如果电池电压不稳定,那么BEC输出也会不稳定,,应该是线性BEC的特性,,如果是开关BEC  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BEC问题   而3GX.   这家伙比其他陀螺更加吃电 !!  我现在用的MB ,,没有重启,之前用3gx 一切3D就 ...

买了个天行者20A,重启问题已经没有了,天行20A 也是线性 5V 2A的。。。。。。就这样了,这一通折腾下来飞的欲望都没了,前后大半个月

我的后备舵机是933 922 原装舵机调试接段已经折腾出很大的虚位了,总螺距影响+—1.7°,循环螺距 1°,尾传齿扫了2个,横轴2个FY的 哈哈 原装的还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天行者20A,重启问题已经没有了,天行20A 也是线性 5V 2A的。。。。。。就这样了,这一通折腾下来飞 ...

貌似兄的办法更好一点 ,起码加 UBEC还要考虑 重量和干扰的问题

网友C(2013-04-09):
YT出新电调了,快去升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T出新电调了,快去升级吧。。。

YT免费给我换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4931&Twesid=3is2gfe4b9qm6m9b7gnj8oto25

个人表示相当好奇YT为何在这个时候出这个新品,其他数据与老款无异,唯独BEC输出电流由标称的2A提高到了3A,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YT免费给我换还差不多

应该要免费给我们更换,但现在YT方面没点回应,估计想混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