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动力遇到麻烦

楼主(2013-02-17):
    我也学做了个无动力,遇到麻烦事了,退ER杆时角接触轴承内圈同外圈分离了。哇。,这下可麻烦了,外圈取不出来了。用的ER20-150的延长杆,在延长杆上加了个外径17内径16的套,用7003的轴承。。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轴承外圈取出来重新换个新的轴承上去。。。。。。

网友A:
根本不用取出外环

角接轴承与普通深沟轴承的设计不同
从其中的一侧,本来就可以把轴承打开的。

楼主仅需把里面的珠子清洗重新放回在内轴部分(并用油脂固定)
最后从开口处把内轴装回即可。
丝毫不会影响精度

我所有二手收来的角接 轴承,每个是拆开清洗,重新上油的,(大部分是丝杆上的配对轴承)
清洗后没有任何影响精度。

于楼主不用浪费钱财

网友B:
做一个拉杆,这个拉杆是变径的,装上滚珠,把外套拉出来

网友C:
能自己做主轴的人,我都佩服。

网友:
只要取出来过,那么轴承基本报废。除非是垃圾,松垮垮的那种轴承,不过这种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取出外环

角接轴承与普通深沟轴承的设计不同

      谢谢楼主指点,当时掉出来了,也试图装回去,但是没成功。就以为这个轴承没用了。因为加工的时候有想轴承装的稳定点。那个内孔,就差不多跟轴承的外圈一样大,这内圈一掉,想把这外圈取出来,可这下怎么都搞不出来。。。当时装不进内圈,以为没用了,也把那个内圈同滚珠也给放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拉杆,这个拉杆是变径的,装上滚珠,把外套拉出来

   没明白这个拉杆到底怎么个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自己做主轴的人,我都佩服。

     可是失败了

网友:
角接轴承取出是有一些技巧。

一定要内心与外环成一定的角度时才能取出。
如是 20MM内径以下的普通角接轴承,用一支稍大于内径的棒子,斜向用于就可以将内外两层分离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试一下。
注意一定要用布包住轴承,要不珠子会跑掉。

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
取一支硬一些的材料,HSS的棒材最好

从另一头打击轴承与内壁,只要棒子比管材硬,就能打出一个口子,要打出轴承不是难事。

网友:
用电焊把一根略小于轴承外径的钢棒点焊在轴承外径的内两侧,然后打击钢棒

网友:
我也试过最好前面一对背靠背装,容易取轴承出来,现在你可以用一个一字螺丝刀慢满在轴承外圈的底步慢慢一点一点轻敲一周后再一周,轴承外圈会慢慢一点点升高的,我之前也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