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700N,启动发动机后,振动的厉害,自己跑了.

楼主(2013-02-17):
如题,,启动后,机子高频振动,油门小还好一点点,越加油门振动越大,可以从原地慢慢振着移动。看旁边的尾舵连接杆也是高频振动。振的尾舵机小副度的左右自主的摆动。请教各位的解决办法,,是哪里的问题。发动机我也固定紧了的

网友A:
沙发要上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要上视频啊

好的,随后上.

网友:
直接飞起来不就得了,油机的震动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查查齿轮有偏心么?

网友:
大桨重心和平衡调好吗?副翼2端平衡调好吗?3根轴没弯曲?

网友:
菜鸟来学习的。建议多检查下平衡,轴弯没,轴承是不是顺滑的。

网友:
地上跑着走也不错啊,可以当车玩,又不会摔,

网友(2013-03-19):
发动机磨合了吗?

楼主:
是我把3GX也用扎带扎起来的原因,,我把3GX的扎带剪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把3GX也用扎带扎起来的原因,,我把3GX的扎带剪了就好了。

```说明书明确指出3GX不能扎带绑~

网友(2013-07-23):
哈哈哈,感觉跑

网友B:
发动机和启动轴没装正,看看铁汉的视屏。

网友C:
3GX怕震动我是600N DFC 也是刚入模,从来没实际飞行,模拟到飞了2个月练习。我还在疑虑原配的两张泡沫垫够不够,不够再加呢。我现在忧郁的等发动机呢。不知道起飞是什么样子,闲余时间仔细研究调水平,认真学习3GX.和遥控器。直机不是一般的复杂。

网友D(2013-09-08):
3GX被震傻了

网友E:
两大浆螺距不一有“双浆”,肯定是这原因!

网友:
加泡沫也不是好办法,加厚了,它会左右晃动,

网友F:
要找到震动源在那就行了

网友G:
路过之人见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