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托电池想问问的

楼主(2013-02-18):
最近上了YT电池,就是不知道他的充电C数有多少,一直用10A冲单个电池,耗时14分钟,今天赶时间用20A,反而时间变长到了18分钟

网友:
不知道 楼下解答

网友:
应该是1C,看看标签

网友:
不管什么牌的电池只敢5A充,
保险一点好,
外场等不及就聊聊天打打牌啥的也好呀,

网友:
几S?多大容量?LZ居然用10A和20A充,牛大发啦

网友:
我用PL8充電,40A充2顆5200mah的電池,也大約在17分鐘左右

网友A:
无商业用途,无比赛……用这大的电流充电,LZ米人!!鉴定完毕

网友:
朋友的5200電池也是這樣充電的,有兩組100多個起落,有一組200個起落了

网友:
亚拓电池适合用来悬停航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商业用途,无比赛……用这大的电流充电,LZ米人!!鉴定完毕

兄弟,PL8会自动检测,发现电流过大它会自动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PL8会自动检测,发现电流过大它会自动降低

如何检测??难道PL8会知道你的电池不能用20A!恩虚标的自动降到10A充电??!!
涓流平衡哪个不算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检测??难道PL8会知道你的电池不能用20A!恩虚标的自动降到10A充电??!!
涓流平衡哪个不算好吧。 ...

确实说明书有这功能,我亚托电池20A充电,一般显示在15左右,暂时电池还行

网友:
我用PL8 充格式6S5300的电池 两块 40A电流 12分钟  格式是5C充电  20A的电流还是打了8折的

网友:
那外场岂不是很爽

网友:
不是很了解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