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黄山cq9330的大大请进来一下,有事请教。

楼主(2013-02-18):
刚入手一台9330,这台机除少挂轮外,还少两样东西:

————————————————————————————————
对比"zihe98"大大的机机:

——————————————————————————————————
想问一下,1、这右下角红圈的里齿轮是怎么连接丝杆的,是怎么离合的?
           2、这个扇形块起什么作用?结构是怎么的?

网友A:
两个红圈中间那个大齿轮背后叠有一个小齿轮。不离只合,主轴转丝杆就转。
扇形块是拆挂轮、换挂轮加齿轮后调整齿轮间隙的。貌似弧形槽里面缺少一个固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红圈中间那个大齿轮背后叠有一个小齿轮。不离只合,主轴转丝杆就转。
扇形块是拆挂轮、换挂轮加齿轮后 ...

不离只合???不会吧,感觉

图中A与B是有关联的。
A不是离合手柄吗?

网友B:
1丝杆的离合看正面图丝杆最右边哪个可以用拨杆拨动离合.
2.齿轮模数1全部内孔花键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杆的离合看正面图丝杆最右边哪个可以用拨杆拨动离合.
2.齿轮模数1全部内孔花键配合的

大大,我是想要那个离合啊,你看我的机机,只有离合拨动杆,里面没有东西,能帮我复制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杆的离合看正面图丝杆最右边哪个可以用拨杆拨动离合.
2.齿轮模数1全部内孔花键配合的

网友B:
注意:A手柄式可以离还可以合,合上就自动走刀,离开就手动摇右侧丝杆手柄,,,,,,

哦,这个因为东西也不再我手上,这个空轴部位还真不知道里面的轴什么样实在是太多的油垢,还需要找到拆出来看看再说,能复制就好,另外这台车床除了你看到的这几个齿轮能够自动走刀外,车丝扣还缺少十几个齿轮的,,,

网友:
说老实话!!
第二章 如果是人物 这光影 能获奖了
第二张 找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因为东西也不再我手上,这个空轴部位还真不知道里面的轴什么样实在是太多的油垢,还需要找到拆出 ...

还缺少十几个齿轮?,是挂轮吗?

网友:
少这些蛮麻烦的,花了多少米呀!

网友:
沙发说的很明确了。这些配件可以向厂家购买。

楼主:
好像现的9330都不同了,

网友(2013-11-21):
多少钱收的呀? 我看朋友工厂有款黄山出的CQ9330 ,想参考下你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