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可以用福斯9的控,不知道V929/939/949行不行?

楼主(2013-02-18):
911的控和929/939/949兼容,逻辑上来说可以兼容911的控应该也可以控制的。哪位有试过,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伟力控是不是可以兼容所有系列的飞机. 关注~~~

网友:
只知道V911和和四轴的通用。

网友:
用了遥控距离是否大增?虽然接收不变,但发射功率大了几倍了。理论上距离也应增大。

楼主:
忍不住,买了一个929的裸机,
验证结果,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那939/949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爽飞,伟力实在是太给力了!

目前我的TH9x刷了ER9x,已经可以玩四台机器:V911,V929,电直CX250,飞翼Z-84,后两个我是买的福斯接收器匹配的。
不知道福斯9还可以控制点啥玩玩,哈哈。
或者是改热插拔的DSM2/DSMx的高频头也行啊。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侠么?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忍不住,买了一个929的裸机,
验证结果,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那939/949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爽飞,伟 ...

那用富斯来玩959一定更爽,因为有摄像头,可以飞得更远了。只是不知道用富斯应该如何来控制打开摄像头,

楼主:
我也是没想明白,4通如何多一个通道出来控制摄像头。估计加了一个通道吧。

网友:
华科尔的控刷了固件,加了高频头,以上所有通吃

网友:
华科尔的控刷了固件,加了高频头,以上所有通吃(加DSM2/DSMx的高频头也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忍不住,买了一个929的裸机,
验证结果,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那939/949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爽飞,伟 ...

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 939/949
一定要刷 ER9x  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 939/949
一定要刷 ER9x  这个吗

不用刷,一样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 939/949
一定要刷 ER9x  这个吗

谢了
调用那种软件 是直升机的还是固定翼的 我是新手不太懂 还有翻滚用那个通道

网友(2013-07-08):
引用 楼主:
忍不住,买了一个929的裸机,
验证结果,福斯TH9x的控可以控制929,那939/949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爽飞,伟 ...

我的福斯TH9x刷ER9X后 怎么玩不了V911?

网友:
可以用驰远的控

网友(2013-10-04):
大家好,请问DSM2的接收,能否用911的控来玩???

网友:
ati9800,你好,你福斯TH9x刷ER9X后 能玩V911了吗???

网友(2013-11-04):
支持伟力9xx是没问题的,但支持伟力2xx怕是不行!

网友:
你好。
富斯的控如何配DMS2的接收,谢谢

网友B(2014-07-02):
福斯9控不用刷,直接可控911吗?福斯6行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福斯9控不用刷,直接可控911吗?福斯6行不行啊
同问,福斯FS-T6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