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B与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3-02-18):
小弟电直新手,请问下MB中的橙.红.棕三根线分别应该接在接收机的哪里,此款接收为华科尔的RX802。

控是DEVO8S

接收===》MB接线
ELEV===ELE/D11
AILE===AIL/CH5
THRO==电调/马达
RUDD==RUD/CH6橙
AUX1==PIT/CH7红
AUX2==AUX/D12棕

4条舵机线未接,为什么还是不能跟MB接上呢,接通电源后MB的H=》N灯来回跳,不知是哪里接错了请各位大大帮小弟看下

网友A:
rudd  aux1  aux2 橙 红 棕

楼主:
非常感谢大校帮忙

网友:
沙发正解

LZ用DEVO8S对新手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中文菜单方便上手,但看得出来LZ还没有仔细研究说明书中关于各个通道的设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udd  aux1  aux2 橙 红 棕

棕色应该接GEAR吧!

网友:
楼上困迷糊了

楼主:
接收===》MB接线
ELEV===ELE/D11
AILE===AIL/CH5
THRO==电调/马达
RUDD==RUD/CH6橙
AUX1==PIT/CH7红
AUX2==AUX/D12棕

4条舵机线未接,为什么还是不能跟MB接上呢,接通电源后MB的H=》N灯来回跳,不知是哪里接错了请各位大大帮小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棕色应该接GEAR吧!

华接收玩直机gear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MB接线
ELEV===ELE/D11
AILE===AIL/CH5

没看懂你说的四条舵机线未接还是无法跟MB接上是什么意思……
通电后H-N灯来回闪是正确的,等7到10秒时间,MB应该就自检结束。这时候就应该有一个灯恒量,具体哪个不记得了,MB出了……反正走马灯代表MB在自检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

mb需要选择接收机样式:在开启接收机电源之前,先按住MICROBEAST上的按
钮然后再启动电源,当A菜单表旁的黄色指示灯开始闪烁后,即可放开按钮。

led状态指示灯  为熄灭   是一般接收机模式

如果想更改接收机样式,按住按钮不动超过2秒钟后,指示灯便会更换颜色或者闪动状态。反复这一动作直到出现您希望的类型

接线为:尾舵:rudd 螺距:aux1 尾舵感度:aux2  升降:elev 副翼:aile  电调:thro

其余的 ch1 插升降舵机  ch2 插副翼舵机  ch3插螺距舵机  ch4尾舵机

楼主:
恩,我是忘记切换接收机样式了,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IS-8R的接收机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