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的用什么相机问题

楼主(2013-02-18):
用sony的5n??7n??还是松下的gh2??请大师指导。

网友A:
要画面细节,选松下GH2,但GH2比较重,镜头只能用14mm饼干头,其他镜头都会超重,引起云台的不良反应。

要方便,选索尼,NEX-5R是现时比较理想的选择,没必要选NEX-7,7的视频性能甚至还不如5的好(镜头视角更窄)。

不要选NEX-5N了,现在买5N不实惠,还是买5R吧。不过记得要把Z15的机身固定适配器做一些打磨,因为5R与5N的机身底部造型稍有不同,Z15的适配器是针对5N的,用在5R上会有一点松动,打磨一下适配器就可以了。

Z15-N可以兼容全系列的N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画面细节,选松下GH2,但GH2比较重,镜头只能用14mm饼干头,其他镜头都会超重,引起云台的不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