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xyz-gs调不好啊,请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2-18):
刚入手了飞越的新云台控,按照说明上的调参数,所有感度都增加到了最大(在增加就会震动了)。但是效果还是很成问题。慢速好像还行,但速度一快就跟不上。最严重的是如果速度很快整个系统就会抽风掉。

不知道是没调好呢,还是舵机不行,还是这个控制器不行?请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感度过高 尤其累积感度

网友B:
感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过高 尤其累积感度

我把积累感度降下来了,好像不大会震荡式的晃动了,但是速度还是感觉跟不上。往下调位置感度吧,速度就更不行了。不知是什么问题,望指点。会不会跟这个舵机速度不够快有关?另外,请问积累感度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过高

感度调低点也不行啊,调低了感觉就更迟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调低点也不行啊,调低了感觉就更迟钝了。

看了一感觉你的云台好软!硬性不够

网友A:
横滚舵机 建议使用1258  用1290确实会自激 我测试过几款舵机 感觉1258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舵机 建议使用1258  用1290确实会自激 我测试过几款舵机 感觉1258最靠谱

你说的是savox 的1258吗? 我现在用的舵机很山寨 (goteck9257 360 continuous),所以怀疑是舵机不行。看来需要买个1258来试试看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舵机 建议使用1258  用1290确实会自激 我测试过几款舵机 感觉1258最靠谱

请问你最近发的那几段视屏是用这个云台控吗?

网友:
完全抽疯了,LZ好幽默

网友C:
舵機閉環系統這些都是問題舵機之外
陀螺系統尤其重要
你可看看我之前的測試影片
開環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2236&extra=page%3D3
閉環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868&extra=page%3D3

网友A:
可以把 累积和速度 降低 先试试 不行再问

网友:
旁边有个舵机选项 选错了也会不正常

网友D:
飞越网站上好像有个V1.1的固件,你试试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不行可能就是舵机的问题了,无电位器的舵机要好的多。ZYX-GS云台増稳控制系统软件/ZYX-GS Gimbal Stabilization System Soft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累积和速度 降低 先试试 不行再问

恩,我再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网站上好像有个V1.1的固件,你试试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不行可能就是舵机的问题了,无电位器的舵机要好的多 ...

多谢提醒,我刷新个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機閉環系統這些都是問題舵機之外
陀螺系統尤其重要
你可看看我之前的測試影片

想请教一下,舵机开环闭环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开环就是云台平衡仪放在机架上,闭环就是把云台平衡仪放在云台相机板上。

网友:
只要將感應放在云台板以外的地方"如機身",再次調一次惑度就行了,,,

最好用快一點的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环就是云台平衡仪放在机架上,闭环就是把云台平衡仪放在云台相机板上。

多谢指点~

网友F:
1.1版本的更慢,不好调,应该说更适合外置电位器舵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版本的更慢,更不好调,可能对于那些:舵机直接驱动的简单云台有用。

你下了更新了吗?说的我都不敢更新了

网友D:
那有什么不敢的啊,大不了再刷回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环就是云台平衡仪放在机架上,闭环就是把云台平衡仪放在云台相机板上。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什么不敢的啊,大不了再刷回原来的

刚问了飞越技术,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刷回原版1.0.

网友:
1.1的固件不好用吗?按理说800Hz的控制频率挺好的了,响应速度慢我觉得舵机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没有这个陀螺的不要乱说话,1.0本来就是800的。只是改了算法,越算越差。

网友G:
本来都准备入手一个的,看了这贴先掂量掂量一阵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都准备入手一个的,看了这贴先掂量掂量一阵子吧。。。。

我看有的人调的很好,可能是我的云台和舵机不行,还有我自己不太会调。继续研究研究

网友F:
LZ也不用灰心,ZYX是我见过的千元以下最好的云台陀螺了,性价比一流,飞越还是非常给力的,造福模友啊。
只是需要相应的舵机匹配,您可以试试蓝箭 数码360度金属齿高速舵机,适合1.1升级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版本的更慢,不好调,应该说更适合外置电位器舵机使用。

V1.1版的你感觉速度慢会不会是累积感度和速度感度调的太小了?V1.1的说明书中有个大体的感度调整方法,你是否按那个顺序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也不用灰心,ZYX是我见过的千元以下最好的云台陀螺了,性价比一流,飞越还是非常给力的,造福模友啊。
只 ...

恩,我现在定了一个savox的1258舵机来试试1.0的版本,不行再刷1.1试试。视屏里云台最后会抽掉,请问你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舵机 建议使用1258  用1290确实会自激 我测试过几款舵机 感觉1258最靠谱

我现在定了一个1258舵机来试试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H:
楼主啊,这么多高人指点还是不行么?你吧相机挂上试试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I:
楼主,我来告诉你原因

首先,闭环模式的增稳模块灵敏度很高,传感器能很快的反馈回来的信号

现在问题出在执行机构,你的舵机速度跟不上,主要体现在换相时的延迟

这也是为什么你慢速下还可以,但快速下速度跟不上的原因

你可以换个好点的高速舵机,情况会好点,但不能完全解决,因为目前市场上的舵机

并不是为云台执行而设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步进,无刷等执行机构的产品

不过千万也别误解舵机的云台就无法使用,舵机的云台比较适合使用开环的增稳模块

降低信号的反馈精度,因为高精度的信号舵机根本来不及执行,舵机的死区,采样精度

齿轮虚位和电位器的采样精度都大大限制了舵机在云台上的应用

只有使用特殊的,针对云台开发的舵机才会有好的效果

有刷舵机就是一个有刷伺服,无刷舵机就是一个无刷伺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这么多高人指点还是不行么?你吧相机挂上试试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是相机挂上不行了,以为是舵机力量不够,才取下来试的。不过现在开来是舵机速度不够,已定了新的savox1258舵机在路上,等着看看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来告诉你原因

首先,闭环模式的增稳模块灵敏度很高,传感器能很快的反馈回来的信号

多谢指点,增加了很多知识~我现在也意识到了舵机的问题,打算尝试下速度更快的舵机,现在定了个savox1258来尝试一下。对于专门为云台设计的舵机,我还不是很了解,能不能推荐两个?
再次感谢!

网友:
其实也不一定要1258这么贵吧,1251,xdf-6估计都可以,开环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另外我不懂什么是步进电机,,,,

网友F:
上面已经有高人指点了,用舵机的云台不管你什么陀螺,动作幅度大了,快了都会抽掉,再快的舵机也快不过无刷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已经有高人指点了,用舵机的云台不管你什么陀螺,动作幅度大了,快了都会抽掉,再快的舵机也快不过无刷 ...

恩,逐渐明白这个问题了,决定先放弃这个云台,把控制器用在一个小的两轴云台上去,因为减速比没这么高。
大云台我想再观望观望了。最近很多新的进步的出来,就是很贵。

网友:
检查一下横滚舵机左右拉力是否均衡(云台的重心是否在舵机轴中心点上)看向舵机的速度是否和 陀螺仪匹配,舵机有高速舵机之分的。一般飞机在空中不会像你那样晃动的,如果那样能飞说明你技术超牛,挂到飞机上在日常操作中 保证云台能平稳就ok了,不要计较什么超性能超效果,不过千的东西别跟 馋死 比,没意思,只要拍出的视频达到满意度就好。实际航拍中没有那么敏感的速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