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失控保护

楼主(2013-02-18):
我的控是FF9+天地飞2.4G高频头和接收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FF9在使用天地飞2.4G的时候需要把模式调成PPM,而
遥控器
的失控保护只有在PCM模式下才会启动,遥控器设置不了失控保护,那我的NAZA的失控保护功能是不是也就没法用了?

网友A:
据我所知遥控的失控保护不起作用,失控时,由naza全部接管。设定好了,naza会自动把飞行器给飞回来的,不过建议在可控范围内,交同人工控制返航。失控返航不会100%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