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孩子做个履带车用什么电池最安全最经济?

楼主(2013-02-18):
为了上下楼方便,想做个履带车给孩子坐。车重大概50-60斤,准备用两个超大的外转子无刷作为动力,电机负载电压66.6V,负载电流98A,负载功率6500W。
想请教一下大家用这样的电机是否合适,用什么样的电池最安全最经济?

网友A:
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

就是汽车用的那种电瓶?

网友:
锂铁电池应该也不错

网友B:
等等,你做这车是为了给孩子上下楼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等,你做这车是为了给孩子上下楼梯??

普通的童车上下楼不方便,我家住6楼,带孩子出去遛弯只能抱着。所以我想做个可以上下楼的,考虑履带最合适。

网友:
给儿童用的上下楼梯的东西,最好是经过严格测试。

网友:
上下楼梯的话,倾斜度会比较大把,再加上车辆轴距不会太长,上面还有人重心比较高,稳定性会不会差些,看到过有人设计的可以上下楼梯的车辆,但不是简单的水平状态的履带车

网友B:
上下楼梯的车,做起来很难,要跨越楼梯的落差,需要很长的履带, 长度一上去在楼梯转角很难转弯.
成本很高不说, 安全性和可靠性很难保证. 给孩子做个可以爬爬土坡的越野车还比较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楼梯的车,做起来很难,要跨越楼梯的落差,需要很长的履带, 长度一上去在楼梯转角很难转弯.
成本很高不说 ...

我量了一下履带长度其实600MM长就行了,但我打算做到800MM。转角处转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成本确实是很高,估计得到1W左右。最早我想的是做四轮的,但是拿下楼拿上楼更麻烦啊。

楼主:
履带打算用这种101MM带橡胶面的不锈钢链条。不过有点重,1米6斤多。

网友:
爬楼专用的话,类似爬楼轮椅那种交替轮更简单更稳定更安全。

既然写了66.6V,摆明了是要上18S锂电嘛。可用18S 50Ah LiPo,充满储存3度电,可工作半小时,重约20kg,成本RMB4K。

网友:
不现实,你家宝贝安全第一,别瞎折腾了,抱着宝贝上下楼梯,自己既锻炼身体,又增加和孩子的感情,何乐不为

网友:
开玩笑的吧   这样不安全啊

网友:
牛人,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