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极光 Mini18 LED

楼主(2013-02-18):
大家新年好,DIY了个 Aurora Mini18, 很好看, 发点制作步骤

DIY视频,数码相机拍的
http://www.tudou.com/v/gdpN6qFmt_8==.html

视频介绍
http://www.tudou.com/v/BRtIjLWCqnI==.html

极光Mini18模式
http://www.tudou.com/v/H-Q1lJfyf0Y==.html

电路图

工作原理

RGB发光二极管(也被叫做全彩发光二极管),可以发出各种颜色的光,涵盖的色彩范围一点儿也不比彩虹少。这个效果听起来很复杂,但原理其实很简单:把红绿蓝三原色的三个小发光二极管装在一起,通过改变三原色的亮度比例,混合出各种颜色。

电路使用12位的PWM,让亮度在变化时更加平滑. 人眼对光强属于非线性响应,所以软件对亮度变化曲线做gamma修正来给人以亮度均匀变化的视觉体验.电路使用脉冲调制和多工驱动相结合的方式:把每个脉宽调制的循环拆成多个脉冲,再分别驱动三原色二极管,于是三原色二极管就一个脉冲调制循环里被分别点亮数次(大概有点像脉冲宽度调制和脉冲增量调制的混合吧),而整个全彩二极管的平均亮度输出与这段时间内的脉冲次数成正比。这样做不仅能通过以不同频率点亮三原色来减少发光二极管的可见闪烁,还能通过结合多个脉宽调制的脉冲增加脉冲调制分辨率。不过减少可见闪烁后的发光二极管闪烁频率还是很高的,让极光看上去的刷新率比123Hz高的多。

看一下时序表,我取了7个发光二极管的R/G/B总线信号来说明我的概念。正如你所见,R/G/B通道间隔着轮流点亮,这些脉冲控制着发光二极管确切的点亮时段。当R/G/B总线中任意一个处在高电平时,LED就会点亮。总的点亮时段和颜色则取决于R/G/B总线的高电平组合。

比如说,图中:

LED1只点亮在1级(最低的亮度)红
LED2会点亮到2级绿
LED3会亮到3级蓝
LED4会点亮到3级黄(红+绿)
LED5会点亮到3级紫(红+蓝)
LED6会点亮到3级青色(绿+蓝)
LED7会点亮到255级(最高的亮度)白

从1到255的时间大概为8.1毫秒,所以时续表看起来似乎是由暗到明点亮的,但是其实肉眼看只是有亮度差异而已。

电路板

元件清单:

电阻
1 x 10k Ohm (0603)
3 x 220 Ohm (0603)
3 x 2.2k Ohm (0603)
18 x 150 Ohm (0603)

电容
2 x 0.1uF (0603)
2 x 10uF (1206)

三极管
3 x MMBT2907A

单片机
1 x PIC24FV16KA302(SSOP封装)

轻触开关
1x Tactile Switch

全彩LED(共阴)
18x Tricolor LED (common-cathode)

组装步骤:

先焊接单片机PIC24FV16KA302,然后由内向外焊接所有的贴片阻容元件,焊完检查OK后再焊接LED.

元件放位置图

电源:

电源可以使用单节锂电池,可以使用5V稳压电源,可以使用3节或4节接镍氢电池串联,可以从USB接口取电。
需要注意的是电路为了减小体积,没有加电源稳压和防接反电路,所以电源千万别接反,特别是测试时,看看清楚再接上。电源电压不要超过5.5V,超过单片机要损坏的
自己加个电源接口会方便很多。

固件

极光Aurora Mini18 V2.1.3固件

固件烧写步骤

软件使用的是Microchip MPLAB IDE V8.89,下面链接可以下 载:
http://www.microchip.com/Microchip.WWW.SecureSoftwareList/secsoftwaredownload.aspx?device=en019469&lang=en&ReturnURL=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019469#

1.我使用的是PICKIT3

2.设置编程器件

3.选择单片机型号

4.PIC24FV16KA302

5.导入固件

6.编程器设置

7.选择编程器供电,电压5V

8.连接编程器

9.确认芯片型号点击OK

10.写入固件

11.编程器和电路板连接示意图

网友:
做个需要多少钱

网友A:
视频刚开始的时候好惊艳,看完了还是觉得第一种点亮方式好惊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刚开始的时候好惊艳,看完了还是觉得第一种点亮方式好惊艳。

呵呵,下面这个18*18,324颗LED的更惊艳
http://www.tudou.com/v/MKCWoXYRzgM==.html

网友:
好喜欢呀,可惜才高二。。。

网友:
楼主又出新作品了?赞!

网友:
回来把楼主的帖子顶上去!

网友B:
请问 PIC24FV16KA302 能用其他PIC单片机替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PIC24FV16KA302 能用其他PIC单片机替换嘛?

可以换成其它自己熟悉的单片机,只要硬件资源和PIC24系列差不多就行了,不过PCB需要自己重画,程序也要自己从头编写了!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个LED的规格式5mm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个LED的规格式5mm的吗?

是的,LED是5mm的全彩共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LED是5mm的全彩共阴。

请问LZ还有Mini18的套件么?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还有Mini18的套件么?价格如何?

还有2套,价格PM你了。

楼主(2013-05-31):
开源的,有源程序提供

网友:
很好,多些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D:
楼主,这个可以接在接收机上吗,让遥控控制极光的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可以接在接收机上吗,让遥控控制极光的亮灭

弄个遥控转开关控制极光的电源供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个遥控转开关控制极光的电源供给就可以了

呵呵,嗯嗯。遥控转开关有点不明白,可不可以用单片机识别接收机的信号

网友E:
楼主  帮顶啊   还有没有印好的电路板啊 有意额

网友F(2013-08-01):
你好,你的作品我很感兴趣,听说是开源的,能不能将源程序发给我,感激不尽。邮箱make_it_bai@for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帮顶啊   还有没有印好的电路板啊 有意额

有啊,电路板和套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作品我很感兴趣,听说是开源的,能不能将源程序发给我,感激不尽。邮箱make_it_bai@formail.com
...

源程序是汇编的,发给你了

网友:
18*18,324颗LED 好,有没有卖的

网友(2013-09-22):
还有没有成品板了 想要两套  真漂亮

网友(2014-03-25):
你12年的那个激光圆盘电路板套件还有吗

网友(2014-12-01):
学习了,希望多看到技术贴。

网友:
好好看,楼主有吗?      出给兄弟几块吧      QQ  2824901581

网友(2015-07-05):
楼主现在还有吗?我想买个。另外还想请教个问题  QQ:46041804

网友G(2016-01-13):
请问LZ还有Mini18的套件么?价格如何?

网友H(2016-11-30):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做的9×18有问题,想请教你。我QQ381547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