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机,求推荐

楼主(2013-02-18):
今年开春准备入6S了。目前电调不变花牌LV45A,本来想电机电池都买花牌凑一套。但是以下2款电机也很想要一直拿不定主意。
1、蝎子2221-2010KV        430¥
2、亚拓450MX 1700KV      255¥
大家说说优点缺点吧,当然价格高低摆在那里的,让我犹豫不解的是有没有必要一次性搞到位?

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1、蝎子6S发热是不是也比较厉害?
2、听说蝎子100起落就要换轴承是不是真的?
3、450MX最大功率和效率都比蝎子大些么?震动是不是也要大一些?
4、淘宝上面蝎子款式很多有金黄色的、铜色的、屁股上有突出的。
    是版本不同还是什么?

网友A:
LZ电机价位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机价位弄错了

改过来了

网友:
亚拓那种结构,是不是更换轴承不方便?

同关注,花牌现在新的电调都是50A的好像

网友:
蝎子
亚拓 对于PT人一次性的

网友:
要么花,要么虫子。

网友B:
已经入了花牌

网友:
蝎子很好,我已换了陶瓷轴承

网友:
只有蝎子...至于版本...根本就没有,到手是啥样就是啥样

网友:
一样飞飞的,没啥区别要我选,就低KV些的,转速高,费电

网友C:
轴承倒不会要常换,要常换的是轴。

网友:
蝎子的2010和花牌的1880都可以啊

网友:
450练习机  花的就已经够好

网友:
蝎子的飘过~!很黄很暴力~!电池用花牌的尤其好 暴力~!我用的花牌1300  35C电池~!

网友:
天蝎星2221的吧,非常安静,动平衡做的很好,而且不热,动力十足,不过,个人觉得还是配10t齿,比较合适,11t,齿有点太爆了,轴承更滑也很方便,更换轴承可以用换上陶瓷混合轴承,我是超级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倒不会要常换,要常换的是轴。

为啥轴容易坏,而不是轴承呢?

网友:
一般损坏的顺序是先轴承后主轴,主轴一般是因为轴承磨损后未及时更换,主轴与轴承之间发生摩擦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轴容易坏,而不是轴承呢?

个人经验,觉得轴承磨损,主要是轴承里的滚珠磨损,造成内外圈有虚位或转动不顺畅。
电机这些超高转速的地方用进口轴承,一般来说,还是很耐磨的,上千起落是没问题的。
而轴承内圈与电机轴之间,一般配合不紧密,100多起落就会造成电机轴磨出一个凹槽。

网友:
我用2221-2010,配13T直齿。1200mah 20C电池。
Idle1:80%定速。飞行时间4:00,练习啥动作都够。扭力充足。
Idle2:100%油门飞,全动力,定不定速已经没意义了。发脾气专用,要多暴力有多暴力。

轴承,轴:N百起落没换过,一切安好。(定期加轴承油)
发热:可以接受,广东38度的夏天连接飞没问题。

关于450MX,只飞过3S的版本,动力一般,练习够用。6S版本没用过,看厂手们飞的动力也很强。结构上更换轴承比较麻烦(也许我找不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