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大家的飞机。

楼主(2013-02-18):
大家的飞机机身纤维板 的损坏更换都是什么原因?炸鸡?还是拆换配件多造成纤维板损坏?
一般大家 炸鸡会损坏机身纤维板么?

网友A:
拆装正常下不会损坏侧板,就是有时候固定时间长了,可能侧本不平了。

网友B:
N炸,没坏过

网友C:
不知道装金属件 炸鸡 会不会炸坏侧板

楼主:
我也是。炸了几次。感觉侧板一点问题都没有。貌似基本都不用换。除非高空掉落头罩飞了。机身直接戳地上。。
我就是考虑是否把正品亚拓的机身装来用。呵呵。看来大家都不经常也基本不会坏侧板。还是装原装的好了。不用精度且质量差的山寨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