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贫民四轴续航也能23分钟了

楼主(2013-02-18):
自己做的铝合金架子,含电机电调飞控等设备,总重1140g,不含电池
2200mah3S电池200G,起飞重量1340g,飞行时间13分
6000mah3S电池500G,起飞重量1640g,飞行时间23分
配置单:
飞控:2560开发板自制mwc
接收机:富斯er9x
GPS:手机导航用外置蓝牙GPS
电机:F4006
电调:好赢40A(支持4S的那种)
桨:1147

网友:
飞控不错,有视频吗

网友:
F4006 用4S会不会效率更高?

网友:
好手艺顶一个

网友:
手工打造a

网友:
楼主那块板子不是UNO吗?

网友:
还有蓝牙

网友:
我看到了什么?铜柱?? 不知道卖铜柱那里也有 尼龙柱 塑料柱卖么??
重不重 ?

网友A:
这个飞控看起来就很重...居然还有USB口..

网友:
2200电池,我的全重只有930G,飞行时间5-6分钟,楼主怎么实现13分钟的,很奇怪

网友:
楼主怎么实现13分钟的,很奇怪

网友:
我的加电池750克。。只飞的道8分钟。。你扎飞的

网友B:
我的450含电池总重850克,2200电池大概不超过10分钟 就3.7V报警了~你是怎么飞的呢? 难道你标的4006电机那么省电???我是郎宇2212 980KV

网友:
lz的gps是怎么用的?求真相

网友C:
我也想知道gps是什么回事

楼主:
我是把GPS拆开了,找到串口输出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蓝牙透传主机模块去连接蓝牙,这两种方式我都试过可以用

网友(2013-04-20):
开发板的引出线都是怎么接的呢?有图纸吗?能否发出来呢?我也想自己搭建飞控,呵呵

网友:
我 4轴重 1400克全套+3300毫安11.1V。     配4006+ZTV 20A,   哪吒GPS+天地9,====12分钟。

网友D:
同问:碳4轴、X2216电机、NAZA-M+GPS,全重不到900G,挂NANO 3s2200电池,飞行时间只有6-7分钟。楼主能飞13分钟实在太神了,能将秘籍传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含电池总重850克,2200电池大概不超过10分钟 就3.7V报警了~你是怎么飞的呢? 难道你标的4006电机那么 ...

听说我们郎宇的电机22系列的真的很烧电....那效率...哎~等飞好了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看起来就很重...居然还有USB口..

人家那是用2560弄的开发板做的飞控~~只要人家牛.....弄个VGA上去吧呵呵

网友E:
有谁来普及一下电机:F4006,还有为嘛楼主的能续航这么久?
楼主机架是多大的?

网友:
我的四轴4006电机好赢20,兔2不带GPS,1147浆,不带电池1050G,狮子3S2200飞8分钟3S4200飞17分(B6显示从3.7冲满才冲进去1500和3100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碳4轴、X2216电机、NAZA-M+GPS,全重不到900G,挂NANO 3s2200电池,飞行时间只有6-7分钟。楼主能飞13 ...

我也是用4006电机的4轴。 13分钟 只是1300G的指标,我的减重到1100g , 飞行15分钟了很轻松,都是2200的电池。因为4006电机很省电,但是只适合2KG以下的机子用 比较效率。

网友:
兄弟,你的新买的飞控板呢,怎么又用上老板子了。  另外我目前正研究 4006电机40分钟的持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谁来普及一下电机:F4006,还有为嘛楼主的能续航这么久?
楼主机架是多大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