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02-18):
请问一下,同样是用1a电流充1s的900ma的电池,用b6和用高级的充电器比如 bc168  是不是 高级的充电器会更快 更好。谢谢!

网友A:
对于1s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压要准得多   3s的就快了 平衡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1s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电压要准得多   3s的就快了 平衡得快

正解!

楼主:
多谢   看来高级充电器  是要用3s以上级别  才能发挥效果

网友:
一般不都3S 或以上

网友B:
有人用 PL8 充过 911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人用 PL8 充过 911电池吗

BC165冲7.2V 1500MA 18650电池如何,6块一起冲。新手不懂求稳,BC168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C165冲7.2V 1500MA 18650电池如何,6块一起冲。新手不懂求稳,BC168已经在路上了,

单节18650锂离子电池貌似是3.7v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节18650锂离子电池貌似是3.7v喔

两节串联的

网友E:
A6还没收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节串联的

2节串联相当于2s电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2节串联相当于2s电池喔

是的。7.4V  1500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