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0v驱动用的变压器,用隔离的还是自耦的?

楼主(2013-02-18):
手上有3个110v的棒子5相驱动器,想用来做雕刻机。现在愁电源,按驱动上标的输入是110v-5a,这样三个驱动是不是至少得配1500w的变压器?
查了一下X宝1500w的隔离牛至少得700多,实在用不起。想用自藕的,那个便宜2000w的环牛才1,2百,不知能不能用?有区别吗?
求电子方面的能人解答,先谢了 !

网友:
根据钱办事吧

网友A:
变压器只要是功率容量够,而且有富裕量就可以用。不在乎变压器的形式。
但自耦变压器由于绕线形式特殊,在计算功率时也特殊:
❶如果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差别不大,功率可参考变压器功率;
❷如果如你所说的110V输出,而且输出功率较大,就要这样计算:假如需要输出110V1000W(包含富裕容量),则要求自耦变压器的最大输入功率为接近2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只要是功率容量够,而且有富裕量就可以用。不在乎变压器的形式。
但自耦变压器由于绕线形式特殊,在 ...

长知识了,多谢!
看来可以先买个2000w的自藕试试,反正不贵。就是不知道自藕的会不会容易有干扰?
用隔离会不会有助于减少干扰,增加系统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知识了,多谢!
看来可以先买个2000w的自藕试试,反正不贵。就是不知道自藕的会不会容易有干扰?
用隔 ...

干扰的原因与隔离和自耦没关系,想减小干扰可以加屏蔽,接滤波器。不同的是使用自耦要注意电位关系和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的原因与隔离和自耦没关系,想减小干扰可以加屏蔽,接滤波器。不同的是使用自耦要注意电位关系和做好 ...

基本了解了,就先用自藕的吧。把银子用到其他刀刃上。谢谢

网友B:
要是真不想用110v,可以拆开量一下110v变成多大的直流电压,把引线接到110v的接线柱上,拆了110v的电源板,然后买个对应开关电源

网友:
要是有24v的电源就更好了,一般都是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真不想用110v,可以拆开量一下110v变成多大的直流电压,把引线接到110v的接线柱上,拆了110v的电源板, ...

谢谢出招! 可惜本人电子方面没什么基础,招虽好可超过我的能力了,内力不足呵呵。

网友:
功率够就行,反正110V也不是安全电压,隔离不隔离都无所谓

网友:
1000W   隔离环牛,也才200多300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出招! 可惜本人电子方面没什么基础,招虽好可超过我的能力了,内力不足呵呵。

要是这样的话还是建议你上隔离,机器可以乱搞,人不能乱来,隔离的110V虽然不是安全电压,但是起码是浮地系统,一根线漏电的伤亡概率就低得多了,大多数的漏电状况都是一根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出招! 可惜本人电子方面没什么基础,招虽好可超过我的能力了,内力不足呵呵。

我有功放机用的环牛,20多斤,10元一斤有没有兴趣。是隔离变压器,这样还是比自偶的安全很多。我自己的驱动是美国的也是110V的,准备也用这个变压器来做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功放机用的环牛,20多斤,10元一斤有没有兴趣。是隔离变压器,这样还是比自偶的安全很多。我自己的驱 ...

哎,来晚了。刚买了个100多的自耦环牛. 拿回来打算进线加空开,出线加漏电保护用用看先,不好用的话再来买你那个20多斤的大家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来晚了。刚买了个100多的自耦环牛. 拿回来打算进线加空开,出线加漏电保护用用看先,不好用的话再来买 ...

漏电保护加在输入端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来晚了。刚买了个100多的自耦环牛. 拿回来打算进线加空开,出线加漏电保护用用看先,不好用的话再来买 ...

呵呵,没事,不过自偶的直接市电,得注意安全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加在输入端不是更好吗。

好像说接自耦的进线端容易误跳, 到时候试试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说接自耦的进线端容易误跳, 到时候试试看再说吧.

误跳没道理。自耦变压器本身没有隔离作用,触点多,调压还需动手,接保护器相对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