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每次炸鸡都会把,方向舵,弄扫齿?

楼主(2013-02-18):
真心不懂

网友:
我也不懂 楼下回答

网友:
炸机的时候方向舵和升降舵都容易碰地导致扫齿。

网友:
因为你没用易损臂

网友:
拉杆用软点的钢丝,允许一定的变形,不要搞那么解释

网友:
也有可能你用的方向舵机齿轮不太牢固所致

网友A:
尾桨相对是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相对是弱点

你可真牛!人家说的是固定翼!

网友:
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是候硬

网友:
同情中,先试好小子 找点感觉

网友:
把油门收掉,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直升机。。。

网友:
用金属齿轮,没事!

网友:
这是过长的推拉杆所容易使质量比较次的舵机扫齿,后来我把尾翼二个舵即搬到尾部去,减短推拉杆的长度到最短就OK!了,而且还把原用
9克舵机改为4.7克舵机,炸机了几次4.7g小舵机都安然无事。[仅供参考]

网友B:
我也扫过两个,后来炸得少了,摇臂用稍微靠轴的孔,力矩小了,就没扫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扫过两个,后来炸得少了,摇臂用稍微靠轴的孔,力矩小了,就没扫齿了。

真心的同意啊,扭矩小了,就没事了

网友C:
钢丝中间折一个三角形,微调方便,冲撞还有缓冲,多好

网友D:
换一个品牌的舵机试试

网友E:
养成在紧急情况下(明显要炸机时),一定要将油门迅速收到底,同时松开所有舵机摇杆。机身撞击时,舵机不较劲,这样会好一些。救不好,不如不救。

网友F:
用好点舵机,因为一般都是轮子和方向舵共用一颗舵机,所以炸鸡时都会扫齿,我飞md赛斯那时经常的

网友G:
拉得太直了

网友H:
炸前乱舵的后果吧

网友I(2020-02-12):
必然,都会遇到

网友J:
方向舵和升降舵比较容易触地,然后力量通过拉杆传递给舵机,造成瞬间受力过大。其实这个地方都容易扫齿。你可以尝试软一点的拉杆,或者在拉杆做缓冲折弯,或者不要把快调扭的太死。也可以一次性投资,用大一号的舵机或者更坚固的舵机,那就是方向舵舵角坏掉的问题了

网友K:
你可以试试,把舵机的安装座位,弄的强度弱一点。
例如用一个薄片塑料充当舵机座位。 这样就好一些,缓冲了。
扫齿轮是因为舵面的冲击力通过摇臂作用在齿轮上,让舵机被急速扭转导致的。
你不需要担心薄片的舵机座位影响你操控飞机。
因为拉扯舵面的力量远远低于坠机时候的冲击力。
何况菜鸟对操控精度要求不高;
老鸟飞飞机,一般是降落。
菜鸟被飞机带着飞,一般是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