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了固件之后就可以控华科尔以前的接受了?

楼主(2013-02-18):
是不是D10刷了之后就可以控华科尔以前的接受了,我收上有华的2702V,2801,2601,三个接收,如果可以的话就卖了2801控,换D10控了。

网友A:
D7ED8D10刷固件兼容28接收,2手28控不值钱二百五

楼主:
D10的控制距离比2801怎么样,我还有飞固定翼,不会失控吧

网友(2014-01-12):
引用 网友A:
D7ED8D10刷固件兼容28接收,2手28控不值钱二百五

给一个固件的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