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 来凑热闹 不用回复可看 哈哈

楼主(2013-02-18):
新手装机,还求大神指点 直接上图!

先来个正面大嘴图!

先来个正面大嘴图!

这个是没改动的 我想知道现在该如何把它搞成正的

这个是没改动的 我想知道现在该如何把它搞成正的

这个是没改动的 我想知道现在该如何把它搞成正的

这个是没改动的 我想知道现在该如何把它搞成正的

我是用了一个铝合金的起落架打孔,再在监视背上找到适当位置拧上螺丝螺杆加固,整体效果非常好,

我是用了一个铝合金的起落架打孔,再在监视背上找到适当位置拧上螺丝螺杆加固,整体效果非常好,

我是用了一个铝合金的起落架打孔,再在监视背上找到适当位置拧上螺丝螺杆加固,整体效果非常好,

我是用了一个铝合金的起落架打孔,再在监视背上找到适当位置拧上螺丝螺杆加固,整体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

乡党请坐沙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乡党请坐沙发

你四阿答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四阿答滴

我在碑林区 问你一哈 1.2G800毫瓦的图传一般能传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下,不错呢!!

谢谢,谢谢捧场~

网友C:
真会偷轻,把图传的天线套也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会偷轻,把图传的天线套也去了

我不求飞远轰炸谁,也不求飞高搞民航,拆了套还行,哈哈

网友D:
我勒个神啊

网友E:
你那图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山寨货?为什么咱俩的天线不一样呢,我的有个铜套(不知道叫啥名字)
另外 你那样也减轻不了多少重量 重量都在那个SMA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图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山寨货?

呃........不知啊 自己把天线改了 抗干扰不行 但轻了一点

网友E:
还有就是你那样给图传发射加散热片的位置不对
散热效果估计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图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山寨货?为什么咱俩的天线不一样呢,我的有个铜套(不知道叫啥名字)
另外 你那样 ...

对啊 这个头是挺重的 去天线皮纯属意外,是以前天线皮被压了,里面的铜管变形了 不得已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你那样给图传发射加散热片的位置不对
散热效果估计不太好

散热片我后悔啊 贴完了才发现没贴到电路板那侧 太粗心了 不过强制风冷还行 不至于烧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勒个神啊

神很忙的 ~哈哈

网友F:
用水壶来做防护壳,不错的想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 这个头是挺重的 去天线皮纯属意外,是以前天线皮被压了,里面的铜管变形了 不得已给拆了

我直接把SMA头也给换了 不过距离一直不行
没拆之前也是很近

网友G:
第一张图,桨貌似装反了,手机看不太清楚,讲错了莫怪

网友H:
佳的美显示器如何固定的,可否来个背面图特写。

网友I:
楼主的设备怎么和我家的设备一样啊,我不会弄。自从图传干扰遥控器后,我就很无奈的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图,桨貌似装反了,手机看不太清楚,讲错了莫怪

不怪 大神赏光做点评我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设备怎么和我家的设备一样啊,我不会弄。自从图传干扰遥控器后,我就很无奈的闲置了

闲置了?给我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佳的美显示器如何固定的,可否来个背面图特写。

好的 回头给你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水壶来做防护壳,不错的想法。

超级好用 还有点科幻的感觉 回头涂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把SMA头也给换了 不过距离一直不行
没拆之前也是很近

我这个距离算是硬伤吧 不好搞 想换个罗美得5.8不知好用否

网友H:
桨确实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确实装反了。

啊?我一会去看看,怎么算是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啊?我一会去看看,怎么算是正的?

光滑的那面背对电机,有字那面朝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滑的那面背对电机,有字那面朝向电机。

原来是这样 求问下 装了反将但风朝机尾吹,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求问下 装了反将但风朝机尾吹,会有什么影响?

推力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力严重不足。

哈一会我下去把监视器的图和浆的图一并给你发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一会我下去把监视器的图和浆的图一并给你发来

好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麻烦了。

图片已经传上来了 加了简单的说明 兄弟去看下吧 还有那个浆的照片我也传了 麻烦你也指点一下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乡党

嘿嘿~多了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顶乡党

多谢,多谢捧场~

网友M:
MINI DV怎么朝上,只能看到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MINI DV怎么朝上,只能看到天啊

那个DV是可调的 用专用座连接 两轴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图,桨貌似装反了,手机看不太清楚,讲错了莫怪

这个浆怎么装才是正的啊?求教求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浆怎么装才是正的啊?求教求教

后推机,桨反过来装,有字的一面向机头,电机3条线其中两根对调一下,电机转动,风向后面吹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推机,桨反过来装,有字的一面向机头,电机3条线其中两根对调一下,电机转动,风向后面吹就对了

了解了~感谢

网友N:
感觉应该规整规整 感觉有点乱 顶一下

网友:
楼主报上设备啊

网友O:
不错,从中可以借鉴到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应该规整规整 感觉有点乱 顶一下

无奈我手大啊.....舱太小了 纠结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从中可以借鉴到很多东西。

多谢多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散热片我后悔啊 贴完了才发现没贴到电路板那侧 太粗心了 不过强制风冷还行 不至于烧鸡了

你用什么胶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用什么胶贴的

本想用硅脂 但是老掉 索性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

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R:
乡党只顶不帮还是冰咖啡热心肠~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乡党只顶不帮还是冰咖啡热心肠~

哈哈 都是大神啊 我看行

网友S:
什么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什么动力配置?

2814 kv1000 4s51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T:
顶下

多谢~

网友S:
引用 楼主:
2814 kv1000 4s5100mah

多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多大的电调?

楼主:
再来看看的自己贴 哈哈

网友U:
浆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应该朝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浆是不是装反了。。。有字的应该朝前面吧

已经改过来了 嘿嘿

网友V:
顶一下这个连桨都不知道怎么装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V:
顶一下这个连桨都不知道怎么装的人

哈哈 这个也是学习嘛 一步一步来

网友W:
请楼主把你的1680的机翼尺寸量一个给我,翼展、翼宽(弦长)、翼厚。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楼主把你的1680的机翼尺寸量一个给我,翼展、翼宽(弦长)、翼厚。将非常感谢!

呃....这个数据淘宝卖家有而且准确 我新手 懂得不多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呃....这个数据淘宝卖家有而且准确 我新手 懂得不多啊

我问了,他们一般不会告诉。就用尺子量一下机翼宽和长、厚,举手之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问了,他们一般不会告诉。就用尺子量一下机翼宽和长、厚,举手之劳而已。

行 明天我正好要飞 明天给你量 我只有卷尺 游标卡尺没了 就只能将就一下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行 明天我正好要飞 明天给你量 我只有卷尺 游标卡尺没了 就只能将就一下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谢谢!!

单个机翼长82cm 最宽处24cm 最高处4cm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W:
引用 楼主:
单个机翼长82cm 最宽处24cm 最高处4cm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翼展是机翼总长(两翼尖)应该是1680MM,弦长是翼宽(直线,不是弧线)。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W:
差不多。翼展是机翼总长(两翼尖)应该是1680MM,弦长是翼宽(直线,不是弧线)。谢谢你!!

哈 互相学习 谢了你

网友X:
用的是啥舵机?

网友G:
同问 用啥舵机的?

网友Y:
兄弟你的浆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用的是啥舵机?

MD9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问 用啥舵机的?

MD933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兄弟你的浆上反了。。

就是的 哈哈 已经改正过来了 谢谢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MD933

也是用933啊。。。好贵好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用933啊。。。好贵好贵的说。。。

兄逮!航模就是个大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逮!航模就是个大坑啊!

这我明白 易飞还推荐用65MG。。。相比之下还是很便宜的啦~~哈哈

网友P:
没有安装电机座?电机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安装电机座?电机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有安装电机座?电机是怎么固定上去的

看到电机后的螺杆了吗?贯穿了泡沫电机座,在电机上略微改动一下 就好了上下各一个螺杆。

网友(2012-09-14):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xuexi zhong

网友(2013-03-27):
顶西安同飞天行者1680、A控的乡党,有空联系一起去飞!

网友(2013-05-04):
螺旋桨装反了,有数字的一面朝前

网友:
同学 桨装反了~

网友:
不错 图片还有水印

网友Z(2013-06-14):
桨确实装反了,干扰问题有没有考虑?

网友AA(2014-10-17):
桨装反了

网友AB:
夜壶不错 桨装反!

网友AC:
做个标记

网友AD:
桨这样装 推力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