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60小机求配置

楼主(2013-02-18):
有点时间了,准备做翼展60小机,求老鸟指点配置,越详细越好

楼主:
补充:上单翼,有翼型

网友:
电机 1504,电调6A,5克舵机1个,3.7克舵机2个,电池300MAH,2S

网友: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的飞,做最小的都有一米,一米都很难看清楚姿态,一米2以上看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看你做的飞机重量多少了

楼主:
谢顶。飞机大概80-100克

网友:
3楼配置就可以,平凸翼型的话不用很大动力,如果双凸翼型或想暴力点,2204,12A电调,400mah电池

网友:
补充:这种小飞机太轻不好飞,稍微有点风就不好飞(估计不是3D机),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
看机型.如果完全拷贝大机图纸来做.就上3轴系统.

网友:
双天的2212ma吧137元吧!加好赢10A电调一个5克两个3.7克舵机再加350毫安以内的2s电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
翼展550MM的小E330

网友:
做个后推的 小翼展飞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