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事故原因,请大家不吝赐教(已解决)

楼主(2013-02-18):
昨天我的小斯惨炸
本来所有东西已经调校好,但是由于小斯的结构问题,设备平台与机架软连接,所以基本感度和高度感度只能设到80。再高就会震荡。
这样飞了10个起落左右,感觉不抗风。于是把imu移动到主机架上面,感度的确可以提高,在家中试飞测试,感度开到150,不震。
但是到了外场,悲剧发生了,姿态模式摆杆启动,一推油门,飞机直飞冲天,直至坠落在100米外。
这样的情况几天前发生过一次,以为是imu故障,所以特意又买了套悟空,结果还是这个结局。
咨询了一些专家得到一些推断:
一、可能是感度太高,启动时瞬间高频震荡引起imu出错
二、可能是桨和电机配的太大,电机550瓦,700kv,桨1365,总重量2.7公斤。
三、因为云台陀螺和舵机从接收机取电,所以造成接收机电压降低,不稳定
四、罗美图传干扰接收(罗美1.2g ,接收2.4g)
五、罗美图传干扰电调。

还请各路大神继续出谋划策,已经损失万元了,惨

网友A:
初步判断太轻了~

网友B:
连设备都没调整好,你上个什么相机啊,,这不是故意提高损失吗、。。
,IMU感觉最好是装正中心,全这个结构又太困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可惜,什么镜头、?

肯定是NEX5N+16的定焦饼干啊

还是ECILOP,可惜了,连DC都挂了,损失不少啊
炸了还准备上小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NEX5N+16的定焦饼干啊

还是ECILOP,可惜了,连DC都挂了,损失不少啊

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可惜,什么镜头、?

5r套头,1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设备都没调整好,你上个什么相机啊,,这不是故意提高损失吗、。。
,IMU感觉最好是装正中心,全这个结构 ...

放中心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太轻了~

太轻怎讲???

网友C:
炸机的时候相机有在拍摄么?有的话上个视频吧 这样比较直观方便分析
“一推油门,飞机直飞冲天,直至坠落在100米”
这个是炸了这次么?冲天后失控翻机?

“这样的情况几天前发生过一次”
什么情况?不抗风还是飞机直飞冲天?
针对你写的别人的推断说一下我的观点:

一、可能是感度太高,启动时瞬间高频震荡引起imu出错
这个有可能,暂时不评论

二、可能是桨和电机配的太大,电机550瓦,700kv,桨1365,总重量2.7公斤。
我觉得你1365用KV700太高了(ECILOP的发明者配的是MT3506 650KV 1238桨),另外你陀螺仪和舵机用的什么型号?

三、因为云台陀螺和舵机从接收机取电,所以造成接收机电压降低,不稳定
你用的什么电池?觉得你用的电池应该不会太差,舵机和陀螺仪对电力消耗不高,一般不会造成电压不稳。

四、罗美图传干扰接收(罗美1.2g ,接收2.4g)
有可能,所以图传一般用5.8Ghz的

五、罗美图传干扰电调。
一般都是电调干扰别的设备,图传也会干扰飞控,DJI也说了图传尽量远离飞控安装

网友E:
IMU有没有设置对呀。XYZ

还有固定用扎带扎的,有没有固定好呀。

网友A:
我的小斯曾经把斯坦尼康取下来,什么负载都没有,挂一块电池,从3.5kg减到了1.7kg飞起来又飘又自旋.
负重加上就正常了~我是wkm.
另外这句我无法理解"设备平台与机架软连接,所以基本感度和高度感度只能设到80。再高就会震荡。"我也是小斯,基本感度215,高度185.飞行平稳,飞高后试过油门到底下降都不大幅度震荡.
上个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F:
明显的夺振动过大引起的IMU水平感度计算出错,原因可能有这几种
一,机架装配不紧或机架过软,会出现这个问题
二,IMU放在了机架共振连接处
三,IMU减振没做好或电机动平衡与桨静平衡没做好引起的振动问,
解决好振动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的时候相机有在拍摄么?有的话上个视频吧 这样比较直观方便分析
“一推油门,飞机直飞冲天,直至坠落在 ...

第二次直飞冲天了。根据你的结论,准备换小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U有没有设置对呀。XYZ

还有固定用扎带扎的,有没有固定好呀。

泡棉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斯曾经把斯坦尼康取下来,什么负载都没有,挂一块电池,从3.5kg减到了1.7kg飞起来又飘又自旋.
负重加上 ...

还是拉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的夺振动过大引起的IMU水平感度计算出错,原因可能有这几种
一,机架装配不紧或机架过软,会出现这个问题 ...

这电机500多哦,号称平衡很好,桨也平衡过,机架刚度也行,原装机架,试过去掉imu全油门不震

网友:
楼主在小厮的群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机500多哦,号称平衡很好,桨也平衡过,机架刚度也行,原装机架,试过去掉imu全油门不震

刚才没看你的图片直接回复了,现在看了一下
问题应该就是IMU的安装位置不对,那个地方还窄还靠角是不对的
IMU与控制盒换换还差不多,而且尽量靠两边的中间就是说XY轴上尽量有一个是在中间,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杠杆一样,越靠边,幅度越大,越靠中幅度越小
还有IMU不要用扎带,要是用扎带还要减振胶干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机500多哦,号称平衡很好,桨也平衡过,机架刚度也行,原装机架,试过去掉imu全油门不震

看图,你买的好像是T-MOTOR吧?什么规格?3510么?

桨不是造成翻机的原因,700KV配13寸的没问题,但是个人建议,不要用角度那么大的桨,ECLIOP最大能用14寸的,但是桨之间会有扰流。